这种接线板是不是和维宏卡一起的?

楼主(2011-12-29):
如图,从维宏卡出来就是这种接线板,应该是和卡一套的吧,这种网上有的买吗?没有D的吧  有了解的吗

网友:
这种接线板是厂家自己做的,不hi和卡一起的,网上也类似的接口卡但是上面没有元器件只是接线端子

网友:
感觉你的雕刻机是啄木鸟的吧,一看接线就是大牌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接线板有什么优势吗?网上和维宏卡一起的接线板都小小的就一个端子
我打算参照着这台机器做一台来用。
这个不是啄木鸟的,更好一些。

楼主:
另外附上精雕的。
本想参照这台DIY的,但是这台的驱动器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估计买不到。(特意把驱动器的标示牌撕下来拍了)
好机器就是好机器,上面那两个大大的黑家伙是什么啊,电源吗

网友:
1楼,那是维宏V8系统的EX5转接板,你D了也没用,要配上正版卡才能用的了,我手头有个比这块更高级的,是双Z轴版本,EX7的.下面的这张是精雕04系列的机器的配件,05以后的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电机了.
旁边两个是开关电源.

网友:
精雕的驱动可以买的到,关键是钱
黑家伙可能是电源或者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