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助~!1:8短卡点火问题。

楼主(2011-12-29):
小弟在此想请教各位老鸟们,昨天我X思夜想、摇首期盼下,我的短卡终于到货了,由于是新手所以先入了一个二手的FS1:8短卡,在买的时候视频里卖家基本点火2秒钟就能点着,但是昨天废了老大劲就点着几次,成功玩就1次,前几次点着之后一加油门就灭了,不过后续的都很好点,不过后来跑着跑着快没油了,就采取了捏油管的方式熄火,但是自那之后就再没点着,一直到电启动转没电都没点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弟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A:
点火问题....
"捏油管的方式熄火"
这方法会让发动机烧光化油器内的燃油。
要再次起动必要先"上油":
用手指堵著排气管出口,不用插电棒,多次起动(开动电启动或手拉)。
注意油管,当看到油已重新注入化油器后,放开手指,
再起动多3秒让油上气缸。
这时才插上电棒启动。
我是用手指堵排气管熄火的。
要回家了才用捏油管的方式熄火来清化油器。
你可搜帖看看调油机方法,
调好后可以很易启动和爽跑的。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A:
跑着跑着快没油了,就采取了捏油管的方式熄火...
加油是不用先熄火的。
快速拉起油箱盖,
数秒内注满即关盖便行。
陈伯

网友B:
看看油箱到发动机的油管有油没有,有气泡没有。

楼主:
经大家一点拨,真可谓称得上是大彻大悟,我用针管往空滤扣注了一点油,很快就点着了,终于明白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