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堵转 发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9):
论坛上淘了2个步进电机,都一个问题: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开转的时候堵转,发抖,同样条件下,用别的步进电机实验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先谢谢大侠解答

网友:
扭矩小呗  ,

网友:
用手转一下丝杆,阻力是否过大

网友:
应该是驱动细分太高了吧!

楼主:
是不带负载的,空转

网友:
那你也说清楚点啊,你不好的电机是多大的,多少A的.你好的电机是多大的,多少A的!!

网友:
驱动器的电压不够高,电流不够大

网友:
排除外部所加信号比如细分和电压问题,那么可能是这只电机本身有问题: 有死点或线圈接线有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淘了2个步进电机,都一个问题: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开转的时候堵转,发抖,同样条件下,用别的步进电机实验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先谢谢大侠解答

上电脑设置 上驱动设置  这样说说都有人答得对就神奇了。
如果有条件 还可以上一下各组线圈的电阻值,信号波形等等。
去医院也要先做检查,不能说:医生,我有病 ,医生就给你开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