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AB 8 使用指南

楼主(2011-12-29):
POWERLAB 8 使用指南

[1]接上电源供应器(或电瓶/充电站/...)
   使用DC24~32V输出功率可达1008W.8S满载使用时,供应器必须能提供最大1200W的功率.
   使用DC12V则最大输出功率为516W.8S满载使用时,供应器必须能提供最大600W的功率.
   不管充3S还是8S,最大充电流为40A.

[2]按任意键后,会出现Power Source? (使用那种电源),使用[INC]或[DEC]切换,有两种选择
   Battery(电瓶或充电站)
   DC Power Supply(电源供应器)
   请正确选择,电源种类.

[3]开始充电:
   使用[INC]或[DEC]键可选择充电模式,若没使用电脑更改,会发现有25个预设充电模式,其中第3个(HIGH POWER)可以用最大电流(40A)充电.
  *请选择任一模式(例如 3 HIGH POWER)
  *接上电池:#如果要同时充两个,每一片分压板就插一个电池的分压线,如果要同时充9个必须有9片
             分压板.香蕉插也是一个对一个.
            #同时充多个电池必须CELL数相同(C数/容量/趟数不限),且不能混用电池(例如把Lipo跟A123
             插在一起).
            #使用T插或XT60请小心,最好用色笔做个记号,因为T插若插反无法插上没错,但用力插的时候
             电极却可能碰在一起,这样会把充电器保险丝烧断.
            #同时充电的电池也尽量压差不要太大,最好在0.2V以内,例如一个3.80V另一个就不要高于
             4.00V.否则分压板可能进入保护状态.
            #如果不想使用平衡功能可将平衡关掉,但分压线还是要接,平衡关掉时PL8只用来侦测,
             以免有人把6S当7S充或某片CELL有问题造成其他CELL过充而发生危险.

  *按下[ENTER]键会依序询问底下问题.也可长按[ENTER]跳过询问直接充电(必须用电脑将QUICK START
   选项打勾才能长按,这一台对安全实在有点龟毛)
   Parallel Packs?(同时充几个电池?):请回答电池数量(N=1个,或2~9P),这样有关的数据会自动换算
                                    ,例如:mAh/内阻/电流/...
   Set Charge Rate? (设定充电率):可以选择100mA~40A之间的充电电流,也可以选择1C,2C,3C这台会
                                 自动侦测容量及可能C数以自动处理,不过速度没有直接设电流这
                                 么快(因为侦测要时间).
   Set Dsch. Rate? (设定放电电流):如果要放电时才要准确设定,否则不必理它.
   START? (开始吗?):会有底下几种选择,选好后按下[ENTER]
                   CHARGE ONLY(只要充电)
                   DISCHARGE ONLY(只要放电)
                   Reg DISCHARGE(将电池的电回存到电瓶),此选项只在选择电池为电源才会出现.
                   MONITOR(充电器不会运作,只显示电池状态在LCD面板而已)
                   n CYCLE(跑n次循环,那个n可设定)
   Use Banana Jacks? (有插香蕉插吗?):如果没插的话只会用分压线来做平衡充电,电流范围只能
                                     100mA~3A之间.设很大也不会超过3A.因为分压头的线太细,
                                     无法大电流.
   接下来PL8会出现CHECKING PACK(检查电池),然后出现电池CELL数及种类(LIPO/A123/...),若都没问题按[ENTER]就开始充电了.

   #若要停止充电,可按着[ENTER]不放就会停止
   #按下[BACK]可回到上一页,长按[BACK]会返回上一个主选项.
   #[INC]或[DEC]用来选择显示的数据,若觉得画面太复杂或页次太多,可用电脑自订显示方式及页面.

注:出厂预设的充电模式
1 Lipo Accurate Charge :一般充电(很准确)
2 Lipo Faster Charge :快速充电
3 Lipo High Power:高功率充电
4 Lipo Long Life (4.1v):长寿命充电(电池可以用比较久,但没完全充饱,速度慢)
5 Lipo Small Balanced:小电流平衡模式
6 Lipo 1s/2s Small Non Balanced:1S或2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7 Lipo All Brands Storage Charge:储存模式
8 A123 23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
9 A123 23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快速充电
10 A123 2300 mAh High Power :A123 高功率充电
11 A123 23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2 A123 23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3 A123 1100 mAh Accurate Charge:A123 一般充电(很准确)
14 A123 1100 mAh Faster Charge:A123 快速充电
15 A123 1100 mAh Non Bal. 1-5S:A123 1~5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6 A123 1100 mAh Non Bal 8s:A123 8S不接平衡分压线充电
17 A123 All Cpcty Storage Charge:A123 储存模式
18 A123 Store Non Bal. 1-5S:A123 储存模式(1~5S不接平衡分压线)
19 A123 Store Non Bal 8s Fixed:A123 储存模式(8S不接平衡分压线)
20 NiCd Fast Charge with Trickle:NiCd充电
21 NiMH Fast Charge with Trickle:NiMH充电
22 NiCd/NiMH 24 Hr Trickle Charge :NiCd/NiMH充电
23 Lead 12v SLA or Gel Cell:汽车电瓶充电
24 空的(自行运用,若使用充电站的人会给一个档案,针对该电池特性的充电,名为Charge Station)
25 空的(自行运用,建议Copy模式3到此位置,并改名RESTORE 3.860V,大电流储存模式)
26~76是Library(充电模式库,用来存放别人建立或厂商提供的模式库,可以依需要搬来搬去,或存在电脑内)
此台充电器可针对电池特性,建立不同的模式库,只要会下 载来用就可以了.

**** PowerLab 8 进阶使用 ***

[1]电源管理设定
   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 (选择功能)
   利用[INC]或[DEC]找到Charger Options(充电器设定) 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
   出现Power Source? 再选择DC Power Supply以设定电源供应器管理,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
  *Supply Current Limit(电源供应器的最大电流):如果是24V 1000W则选择40A(1000W/24V=40A)
  *Low Sply Limit? (供应器最低电压) :当电源供应器的电压低于此设定,充电器会自动断电.
  *Use Regenerative Discharge? (再生放电):电源供应器无此功能(不能设定)
  *Decimal Places for Cells? (电压显示小数点的位数,可以2或3位)
  *Quiet Charging? (安静模式,不会发出哔声)
  *Speaker Volume? (音量大小)
  *Sound Button Clicks? (按按键是否要发出哔声)
  *Charge Complete Beeps? (充电完成时要哔几声)
  *Preset Charges Always Save? (充电时修改的数据是否要储存)
   按着[BACK]回到一般选单.

   重覆上一次[3]的过程,出现Power Source? 改选择Battery以设定电池管理,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
  *Battery Current Limit? (电池供应的最大电流):充电站请输入最大值,其他电池请查规格.
  *Bat. Low Cutoff? (电池最低截止电压):充电站请输入最小值,充电器会自动换算,若输入11V当电池为24V以上,会自动*2(22V截止放电)
  *Use Regenerative Discharge? (使用再生放电):是否可将用不完的电回充到电池,充电站请回答Y
  *后面的问题跟DC Power Supply的选项一样,请看前项.
   按着[BACK]回到一般选单.

[2]充电模式设定:每个充电模式都可以独立设定/更改/备份/复制/贴上.连接电脑时会有更多的细项可修改(进阶玩家用).
   先选充电模式(例如更改3 HIGH POWER),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选择功能)
   找到Preset Settings(充电模式设定)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
   Set Amps at 5mA Increments? 用来鉴别充电完成用(小容量<2000mAh请回答Y,大容量>2000mAh请回答N)
   Set Charge Rate? 最大充电电流设定,每个模式可设定的电流上限皆不同(请依需求设定)
   Cell Level Chg Voltage? 充电截止电压,以0.005为刻度(通常回答4.200V)
   Sound 3 Beeps at Fuel Level? 充电进度达多少%会哔三声(通常回答90%).
   Balance Entire Charge? 是否要平衡充电(通常回答Y)
   Cold Weather Set Point? 几度算寒冷天气下充电(通常回答10度C)
   Set Dsch. Rate? 最大放电电流设定(请依需求设定)
   Cell Level Disch Voltage? 放电截止电压,以0.005为刻度(通常回答3.700V)
   Set Cycles? 充电->放电 的循环次数
   End Cycling with? 当循环完成的时候,接下来要做什么? (Charge=充电,Discharge=放电)

[3]充电模式管理:
   同时按着[INC]+[DEC],画面出现Choose TASK?(选择功能)
   找到Manage Presets(模式管理)这个项目,按[ENTER]进入,会依序询问如下问题:
   Clear Current Preset? 是否要把当前的充电模式清空? (例如把没用到的模式清掉,自己建一个来用)
   Copy Preset From Library? 复制一个模式,覆盖当前的充电模式.(按Y后会出现模式,选一个Copy过来)
   例如记忆位置25是空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大电流储存模式,操作如下:
   a.先选择Y,再选 3HIGH POWER
   b.这样第25就变 25 HIGH POWER一模一样
   c.将25 HIGH POWER的Cell Level Chg Voltage设为3.85V
   d.这样以后要储存可以用25 HIGH POWER即可.(当然HIGH POWER这些字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成RESTORE之类自己看得懂的)

*** 如何挑选电源供应器 ***

  这一台可做精确的电源管理,只要输入正确的规格,充电器只会在可用范围内运作.需要多大的电源取决于你要用多大的电流来充电.
例如以5C同时充2个3S 2200mAh,那表示充电电流为22A(5*2.2*2),换算成瓦数为245W(3S*3.7V*22A),加计供应器及充电器损秏及额定80 %运作,则至少需要423W(245W*1.2*1.2*1.2)
所以供应器可以使用12V 500W(额定40A)或建议24V 500W(额定20A),如果只用6S电池又要40A(1300W)充电,必须1500W的供应(当然前提是不能虚标).

*** 电源管理设定表 ***
PL8电源管理最好正确设定,我知道很多人下限电压都设最低(10V),输入最大电流都设最高(60A),不管用什么当电源都选DC Power Supply,这样用起来很方便没错,不会常常跳出错误讯息或被限流,但那是不对的,请参照下表设定.
DC Power Supply(或发电机)
MW 15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60A.
MW 10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40A.
MW 10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60A.
MW 6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25A.
MW 6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50A.
非工业用电源,上限电流请照上表打8折.

Battery(或充电站)
7S 7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1V,上限电流50A. 约1300W
7S 5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1V,上限电流40A. 约1000W
6S 7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40A. 约880W
6S 5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 约660W
若使用C数较大的动力LIPO,下限电压上调1V.电流可上调30%.

24V 10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 约660W
24V 6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8A. 约390W
24V 4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2A. 约260W

12V 10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 约330W
12V 6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8A. 约190W
12V 4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2A. 约130W

如何计算充电电流:
其实只要电源管理正确设定,充电电流乱设没关系,PL8会自动限流,如果能事先计算是最好.

(供应W*0.85)/充电电压V=可用充电电流A
例如使用MW1000-24充6S电池,(1000W*0.85)/25.2=33.5A
例如使用7S 70Ah充电站充6S电池,(1300W*0.85)/25.2=40A
例如使用24V 100Ah汽车电瓶充6S电池,(660W*0.85)/25.2=22.2A
例如使用12V 60Ah汽车电瓶充6S电池,(190W*0.85)/25.2=6yue4riA

就是说,用12V汽车电瓶(或汽车发动)来充电,只能6yue4riA充6S电池,否则不是电瓶很快就挂了,要不然就是PL8挂.

如果要以10A以上充电且不使用充电站,最好不要使用汽车电瓶,直接用小型发电机比较好,随便一台600W发电机都比PB强,汽车电瓶顶多200W可用.

*** PowerLab 8 电脑连线使用 ***

[1]更新Firmware:目前最新Firmware(韧体)版本是V3.21,充电器开机时若显示的版本低于此版本,请更新Firmware,方法如下:
   1.安装USB驱动程式
     http://www.fmadirect.com/support_docs/item_1270.exe
   2.安装PowerLab8电脑控制程式(V2版)
     http://fmadirect.com/new_applica ... _Software/setup.exe

   3.充电器接上电源,将附的USB线插到充电器及电脑的USB Port.(软体未安装前,请勿先插充电器到电脑)
   4.执行控制软体,进入Firmware页次,再选择最新版本,最后按下[Update Firmware]即开始自动更新,
     完成时充电会自己重新开机,此时充电器开机画面会显示新的版本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