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软件中自带手轮功能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12-29):
最近琢磨着,用不锈钢加工几个蛤蟆钳用,Y轴的手摇很少使用,就被我拆下了,用MACH3软件控制,但华飞BF20V这种小床洗不锈钢,每次吃刀0.2mm,想洗掉个几毫米,就要来回很多次,因为料件夹到台钳上垂直方向是有一定角度的,所以就没有画图转程序,用软件自带电子手轮控制,但加工时间很长,一直用手指按住鼠标,控制X方向来回铣削很累人呀,我用的是点动莫式,看到还有其它“穿梭莫式”“点动循环莫式”等试着操作了一下,但没有弄明白,请大家给讲讲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

网友:
都cnc了就不能手写几段简单的代码?

网友A:
我一般都用ART建一个矩形矢量区域清除就行啦,很方便的

网友:
听着您们说的好高深啊,学习

网友:
既然已经改成cnc了,就不要浪费了这个数控功能
写几行代码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ART建一个矩形矢量区域清除就行啦,很方便的

俺刚玩数控不久,都还没有玩明白,你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操作的,能否发个带图片的说明一下,我文字理解能力比较差,您辛苦了!:loveliness:

楼主:
我加工的是蛤蟆钳,平口钳夹住工件后,TOP面(上平面)是水平的,但不是垂直夹在台钳上的,跟台钳呈45度,每次跑每次的都有要错开一点!
跟下面的图片是一种状况(图片是转帖论坛内网友的)

网友:
如果这个手轮能定义每个轴的单点移动距离应该好用啊,现在好像是任意轴点一下都是相同距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dws数控不久,都还没有玩明白,你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操作的,能否发个带图片的说明一下,我文字理解能力比较差,您辛苦了!:loveliness:

我虽然没用过art,他说的方法是知道的,就是软件编程,ug我给你演示一下

楼主:
但我还是不知道,在mach3中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手动编程——>输入坐标-->回车

网友:
是不是带斜度的铣法,这样移动X一步,然后Z轴要上抬一点,这种情况你要手移的话,论坛的二魁有卖USB接口的MACH3电子手轮,是即插即用的,带屏显示坐标的.分有线和无线两个版本的,有线不错,是完全的手轮精定位功能/

网友:
用最笨的方法,做个最高最大的区域分层加工,合理的下切步距,就起码不用人看着,cnc都弄出来了这点问题还算什么

网友:
今天才看明白你说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效率要高,画个实体,分层铣
如果你不会,发草图给我,我给你出刀路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我回去用了一下手动编程的方法,X100---回车,就可以走一行,再Z-0.2---回车,再X0-----回车,就第二行了,比手动一直点着就强多了。
楼上的朋友(kkround)画的图,是用的什么软件呀?我就会简单用个PORE(野火3.0版本的),但那个转成刀路没没搞明白! ,网上看到有说用“MasterCAM9”可以将proe的转成就下 载了一个,但安装后,打不开那个文件(是按网上说的将那个文件存成***格式,然后再用MasterCAM9打开,但是打不开),就一直没研究了!

网友(2013-05-07):
可以用键盘上的↑↓←→按键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