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mcpx的dx4e螺距反了,已解決~重新對頻

楼主(2011-12-29):
剛收到時有小飛一下,整理好幾天的mcpx後今天試飛結果一加油門機身就主下壓,我把主電機的接頭反接後可以解決(加油門風壓往下吹),但起飛就快速自旋大漿丘到地板了,大漿是逆時計轉、小漿順時針轉,這樣正常?

网友:
从上往下看,大桨是顺时针转、螺距不对吧,把PITC反相一下,电机线重新接回,先别动电机

楼主:
之前飛的時間,一加油門機身往下壓,我把主電機的接頭反接是解決了,但出現自旋的問題。
我把主電機的接頭反接,尾電機也反接,目前是不會自旋,但無法起飛也不會自旋定點不動,從上往下看大漿是順時計,小漿是逆時計,但加油門時風是往上吹的。
若是大漿是順時計,小漿是順時計,一加油門就會在地上打滾= ="

网友:
你用的是DX 6I的遥控器吗?DX 6I遥控器需要设置螺距反向的。。就是pitch反向。主电机插头我还是建议你换回原来的方向

网友:
pitch反向,我同意,呵呵

楼主:
我是用dx4e,下面六個設定都是在調下面

网友:
熄火后,推油门,十字盘应该向上动,是和油门杆同步的。

楼主:
很奇怪,目前,從上往下看大漿是順時計,小漿是逆時計,無法起飛也不會自旋定點不動,但按控的左上角的trainer bind,大漿的風變往地板吹飛機有點升起,但放開又在地上。

网友:
 不会弄真可怕,要是450就惨了。。。

楼主:
上網找了幾小時,找到有人在貼文狀況跟我的一樣,但沒人回答也沒下文,只好打電話問之前的玩家,他說應該是我不小先接電池再開控螺距跑掉了,他告訴我的方法又少了一個步驟,我試了10多次都不行,又上網找DX4E的資料,終於在台灣的討論區找到了,下午其實有看到但他的標題是:MCPX如何跟DX4E對頻",後來晚上用"DX4E"搜又看到這篇文章看了內容跟玩家告訴我的步驟90%都一樣,就試著照對頻的方式設定終於解決了,明天準備試飛。

我整理一下討論區的內容並拍照
一、直升機接上電池,藍燈一直閃後。
二、按著練習鈕(TRAINER BIND)還有油門桿往左扳,兩者都不放,開遙控此時遙控上面的四個燈全亮。(就是少了按TRAINER BIND)
三、放開練習鈕,控發出對頻聲音、四個燈只亮一個,再放開油門撥桿,飛機上的藍燈恆亮表是成功。
四、關掉控、拔掉飛機電池。
五、正常使用,先開控飛機再接電池。

飛機接電,藍燈在閃後,再按住(TRAINER BIND)跟油門打左

飛機接電,藍燈在閃後,再按住(TRAINER BIND)跟油門打左

网友:
原来你都没对频呀?看来你可真是新手,呵呵

楼主:
是的===>新手
剛拿到時是對好頻的,哪知道沒對頻會飛不起來,其他功能都正常,一直以為沒對頻飛機是一動也不動的,明天早上終於可以正式試飛了。謝謝各位

网友:
我当时也遇到同样情况。不过马上打电话给卖家,经过提示后,马上就解决了。

后来看到说明书,专门讲了DX4e的对频方法。随机的光盘中也有对频的录像。

遇到螺距反向的情况,是因为mcpx的主板进入了和电脑控配合的状态。螺距什么的控制都交给控了。

如果按照非电脑控的方法来设置,主板中就自行决定油门和螺距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