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给新手推荐一种橡胶圈

楼主(2011-12-29):
本人先后使用过多种橡胶圈捆绑F3P机的螺旋桨,购买电机时,原带的橡胶圈使用不长时间就不能用了,淘宝店0.1元一个的橡胶圈不仅贵也不耐用,买了几种橡胶圈都不理想,后来发现小商品城卖的直径20mm的黄色的橡皮筋很耐用,也很便宜,5元钱一大包,有1000多个。 无论捆绑螺旋桨还是电池都可以,捆绑螺旋桨时,可以将橡皮筋双起来套住螺旋桨然后挂在桨保护器的螺丝上,为保险起见,一般每次使用两根橡皮筋固定,每两个星期更换一次。
购买时一定要买浅黄的直径20mm的那一种,棕红色的那种不耐拉,使劲一拉就断,也不耐用,也不要买直径过大的那几种。

不要买这一种棕红色的直径20mm的橡皮筋

不要买这一种棕红色的直径20mm的橡皮筋

螺旋桨固定方法

螺旋桨固定方法

固定电池方法:两边各用两根橡皮筋,使用时将电池插入即可。

固定电池方法:两边各用两根橡皮筋,使用时将电池插入即可。

楼主:
给新手推荐一种橡胶圈

如有不当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我最近刚买了一些,1元20个

网友:
扎带很好啊,很难炸断的

网友A:
橡胶手套  自己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橡胶手套  自己剪

兄弟是不走寻常路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找双天的客服小jie~~~原装那个蛮好的~~可以送可以买,关键看你的口才~~嚯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不走寻常路啊~~~~

工厂用的橡胶手套,材质非常好,手指部分一根剪出来的圈可以用一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用的橡胶手套,材质非常好,手指部分一根剪出来的圈可以用一年了,呵呵。
橡胶手套不容易老化,也好找,有空找副手套试试。

楼主:
丰田老师的办法很好,我也想用双天原装的。

网友:
山东哥   用线逢吧  呵呵   你的机机太BT了    每次看都是浑身汗

网友C:
不错不错,也去买点儿。
飞机啥材料的?瓦楞板?
貌似这板子也不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也去买点儿。
飞机啥材料的?瓦楞板?
貌似这板子也不厚。
3mmEPP材料,起飞重量160克 。

网友:
直接买与双天一样的原装O圈也行。
我们这里有专门卖O圈的机械用品店,我就是从那里买的。一毛钱一个,2块钱买了20个。一个还没用断过。

网友:
避孕套胶圈,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用的橡胶手套,材质非常好,手指部分一根剪出来的圈可以用一年了,呵呵。

材质好是好,但直径太大了,不好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