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圆圈航线是怎么飞出来的?

楼主(2011-12-29):
RT ,历时数月,在不断的学习特别是身边模友的帮助下,450终于起飞了,之前一直练习模拟,现在可以悬停,但不知道圆圈航线是怎么飞出来,打尾舵?只是机身转啊 但运动的方向没有改变,特来求解!~~

网友:
飞模拟器吧

楼主:
是的,就是在模拟中,不知道应该怎么打舵,模拟玩了一段时间可

网友:
先练四面悬停,再练自旋悬停,然后圆周航线就出来了。

网友:
转弯的时候要先压副翼,然后打尾舵,这个只能靠自己理解了!多练模拟吧

网友:
楼上讲的对,转圈的时候副翼和尾舵是同时打的。建议先练习8字航线,然后再练习圆周航线,这样更容易上手。

网友A:
标题

内容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不划算,时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设备的磨损就不说了,还特别费电,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上等兵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先打升降陀前进,再微微打副翼让机身偏侧,同时微微打尾舵转弯,很简单的~
不过,要想飞好就不简单了,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不划算,时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设备的磨损就不说了,还特别费电,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上等兵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 ...

你也就是比飘过多了几十个字而已,动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伟人说的

网友:
飞得好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