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和飞控注意事项及问题集锦--遥控器和降落

楼主(2011-12-29):
很长时间了,一直想把关于多轴和飞控使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下总结归类,方便大家参考,也让更多的后来者能够少走弯路,少交学费。最近,我们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我
会尽量的客观,就测试和使用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作出归纳。当然了,一家之言,难免有失偏颇,不恰当的地方。请大家多指出,我们的这个系列的帖子会把大家遇到的问题和分析
况也不断加入和编辑,争取让更多的人收益!

遥控器相关问题

问:针对多桨飞控系统,遥控器需要怎么设置?

答:所有通道的微调(trim)和辅助微调(sub-trim)均归零。
保持油门曲线为默认值(斜直线)。然后连接上飞控,利用调参软件对其进行遥控器行程校准。

降落相关问题

问:飞行器降落后,油门摇杆拉到最低,螺旋桨数秒后才停转,为什么?

答:为了防止玩家在空中将油门杆拉到最低导致电机停转而发生坠机,系统将在油门杆被拉到最低后,对飞行器状态做一系列检查,通过判断飞行器是飞行状态还是着陆状态来决定是否熄火。这个判断过程需要消耗数秒时间。

网友A:
如果在航拍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油门拉到最低~
但是飞行器出现突发情况后,
这个3s停机,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航拍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油门拉到最低~
但是飞行器出现突发情况后,
这个3s停机,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危险!

现在已经有选择可以直接停机了。

网友(2012-03-19):
我的WKM老无故降落,请DJI的技术员们给予解释

我的WKM老无故降落,就像电压低迫降那样,怀疑是电池的毛病,刚换上新电池,4000mAH,仍然如故,飞了一分多钟,迫降2次,是否是程序有问题啊?请DJI的技术员们给予解释

网友(2013-02-20):
學習了!感謝教學

网友:
学习了,对于新手很有用

网友:
好商家!顶一下。

网友(2013-07-05):
NAZA出现左右摇晃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13-09-23):
烦请多归纳总结一点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