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好了雕刻机,想做套能触摸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1-12-29):
想请教下该配置些什么设备,弄得有点工业的感觉,开机直接运行MACH3 然后屏幕上能直接点的

网友A:
触摸屏。有成品卖的

网友B:
那估计造价就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加一个电阻触摸屏就行了。要不了多少钱。再把MACH3的快捷键放到启动栏里。OK。

网友D:
去淘宝搜红外触摸屏 2-300块钱就OK了 符合你要求

网友E:
我有一个触摸屏高手解答如何做画面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