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机了!

楼主(2011-12-29):
损失 大奖  尾轴 尾管   主轴  大齿小齿   中联轴承   DS95 舵机齿一只    卫星天线   幸好 保住  3GX  ...............
主轴 直接 炸 下沉 给 卫星  撞碎了··············保住 3GX
翻来翻去    摆来摆去    后来 看不清 姿态了  当看清 已经反映不过来了,,,,炸鸡

楼主:
 旋翼头 我备了 N 配件 这回  怎么摔 还不坏了呢      够人呛不 ~~~    螺距连杆 弯了    自己找直  肯定不花冤枉钱 在小件上

网友:
哇,连齿盘都成两半啦

网友:
3D炸下来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这么好 配置 不上冰人推力座 实在可惜

网友:
标题

第一次见把大齿盘炸成这样.电机轴要检查下看看弯没弯

网友:
 那东西是不是离电机太近了

网友:
翻来翻去 炸成这样值得,俺悬停航线都常炸成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