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p 和 AHRS-S V2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12-29):
能介绍下它们的差别吗?是不是AHRS-p =AHRS-S V2 + Autopilot+电子罗盘子+GPS

网友:
AHRS 有两类  一档是-p 二档是V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下它们的差别吗?是不是AHRS-p =AHRS-S V2 + Autopilot+电子罗盘子+GPS

AHRS-S V2 与 AHRS-P 有4个主要区别:
1:AHRS-P 内部集成了电子罗盘,AHRS-S V2 没有。
2:AHRS-P 使用的陀螺更加昂贵,AHRS-S V2 使用的陀螺芯片属于消费类陀螺。
3:AHRS-P 有内部减震措施,可以在震动更大的机架上获得不错的飞行效果,AHRS-S V2没有内部减震方式。
4:价格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XA的的建议: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V2可能已经够用。对于更加专业的用户,-P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AHRS-S V2 与 AHRS-P 有3个主要区别:
1:AHRS-P 内部集成了电子罗盘,AHRS-S V2 没有。
2:AHRS-P 使用的陀螺更加昂贵,AHRS-S V2 使用的陀螺芯片属于消费类陀螺。
3:AHRS-P 有内部减震措施,可以在震动更 ...

能不能透露一下 AHRS-P +F1212-P+新的GPS的价格大约是多少,也让我先有个准备米的时间?

网友:
我换双P。

网友:
想知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