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素油首試飞机引擎成功1:20素油也測試成功(後者比例请勿使用)

楼主(2011-12-29):
使用雷虎15级无副油针引擎搭JXF8*4桨用1:14体积比素油首试成功,将引擎固定在试车置机架上发动后将其抬头低头倒头,转速的变化率比较低,等于是运转稳定度好了一点点,先前用16%重量比相当于1:638体积比的素油发现抬头易熄火,为妥协不熄火要退多点油针,导致平飞时转速低一点点,亦导致倒装引擎时太富油转速变得太慢易熄火,因为素油的篦麻油含量越高,油针可调范围变小,故机体姿态变化时转速变化率大,以手摸排气口排出的废油两三秒内排出的混合液体还具有黏腻感 ,再加上引擎没有过热现象,推测润滑应该足够,此次的测试部份解决了15级引擎或更小级数引擎使用素油不稳定难发动的情况,这样以后就不一定要用15%硝基或更高%硝基的燃油

网友A:
我的车用的1:10体积比自配素油,用得很好,感觉比成品油好用。
我朋友跟我一样用自配油。
便宜好用,主要是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用的1:10体积比自配素油,用得很好,感觉比成品油好用。
我朋友跟我一样用自配油。
便宜好用,主要是更有乐趣

這樣就對了嘛,建議你可以買個紅外線溫度計,測量引擎溫度以便調整主油針,通常玩車模不小心主油針就鎖太多了
1:10的比例缸內積碳應該很少吧,我這邊已經有模友使用1:14玩車了

网友:
我下次也试试这个配方,反正不超过1:15

楼主:
今天用1:14素油测试OS46发动机,很奇怪的是快速加大或中速以上油门会熄火,经测试火头没有问题,副油针也转进去又转出来好几次,后来换成1:11素油就OK了,急加速急减速都不熄火,怀疑是否气温太低21℃还有些许阳光,甲醇比例太多反倒让引擎来不及消化而熄火??

网友:
使用时间长短问题

楼主:
今天再度用1:14素油測試,按照昨天1:11素油的油針設定,發現天氣冷時剛著車時怠速易熄火,所以著車後必須再略開大油門或快速推拉油門將發動機達到工作溫度,待達工作溫度後油門反應以及高速低速都可以了,最高轉可達12000轉含加速管,用手指放在排氣口感受排氣溫度發現不會非常燙手發動機溫度也較低,當發動機沒油熄火後趕快吐口水至散熱頭上,感受到不需吐那麼多口水就可以將發動機降溫,以此方法判斷發動機並無因篦麻油含量很少就失去潤滑性,否則老早就過熱熄火連一桶油箱的油都跑不完,最重要的是不要讓發動機過熱,例如將其當作是30%成品油使用而把轉速逼到極限等等的動作都不行

楼主:
剛又試完一桶油箱,我發現果然是工作溫度不夠就容易熄火,當油箱快沒油的時候,我就將怠速兩分鐘,兩分鐘後剛好完全沒油熄火
吐口水測試發現完全沒瞬間蒸發掉冒煙,可見轉速越高溫度越高,怠速的時候可以使發動機冷下來,固定在置機試車台上地面測試
都不會過熱了,又何況是天上飛,冷卻效率豈不更好,剛測試配製的油,用甲醇一公升+篦麻油估計62CC大約落在1:16之間,沒想到
竟然還穩定運轉,發動機又不會太燙,真是越來越敢了

油不小心竟然調成1:16了,但是運轉穩定

楼主:
更勁爆的來了!
1:20体積比的素油測試成功!

比起1:16的油,主油針未調的情況下,轉速再多100轉,可見篦麻油黏度有多黏,阻力有多大

网友B:
你的测试似乎根本不考虑引擎寿命问题,如果是不计寿命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纯甲醇也可以用

楼主:
发动机新旧可能有差别,我这个OS46是买两手的,买回后发现内部非常干净
可知前一手模友用全合成系成品油,我当时用1:638素油跑过三四桶油箱之后
内部就积碳了,活塞顶五分之四面积全积碳黑了,活塞边也微黑,但是本体外壳没黑
就当作是技术性积碳补缸补压缩吧,后来换成1:9素油再换成1:11再换成1:14再换成1:16,发现运转都行不会过热,最后再换成1:20,排气更不黏,在主油针未调的情况下转速上升前前后后达到400转之多,我想就测试到1:20就好了,不想再往下试
至于新发动机ASP52含加速管就有12800的转速,可是只需用到1:6.38素油就可以达到,不过这样的素油排气真的很黏,收工擦飞机比较困扰,消耗不少甲醇
以后应该不会调到这种浓度,除非试俥磨合,此次测试以最不耐磨价格不顶便宜的
OS发动机测试,心里有底了,对于篦麻油神奇的润滑性有了具体的掌握
篦麻油在发动机工作温度下会快速的聚合反应,形成更黏的积碳,这就是最好的润滑剂
我因为知道这种油的奇妙化学特性,所以敢降低篦麻油比例,把进入发动机的每一滴篦麻油全让它聚合成更黏的积碳,所以排气残油几乎快看不见透明黄色的篦麻油原色,用手指放在排气口前,发现有时简直是快排不出油只排出气,那是因为这些残油累积在发动机内部还不够多不足以被排出,而这些油继续在发动机的高温中聚合成润滑性更佳的油状积碳,进一步的促进润滑,当累积到一定量之后就被排出,但此时早有新油进入,所以发动机还是足够润滑,如果润滑不足相信发动机在一两分钟内立马快速升温熄火然后散热头冒白烟,可是这种现象并没发生
使用1:4素油的模友,你会发现排气含大量透明黄原色的篦麻油,这些篦麻油还未形成油状积碳就被排出,所以浪费掉了,形成油状积碳的篦麻油黏度更大更具润滑性,过量的篦麻油就把发动机空间给占据,润滑好过头形成运转阻力难怪不给力,过少的甲醇没法立马冷却发动机,所以发动机就很烫,汽缸就被这轻微过热的温度烤着,慢慢的烤到缸套变型,然后活塞变型,形成慢性异常磨损,再多的篦麻油根本救不回来,到头来发动机寿命还是缩短 所以模友们要有自觉,不要再调什么1:4了,浪费篦麻油不说,只会让素油价格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发动机就怕过热而已,不过热一切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测试似乎根本不考虑引擎寿命问题,如果是不计寿命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纯甲醇也可以用

沒那麼慘啦!純甲醇下去發動機一定感受不到潤滑油的存在
發動機前次運轉累積下來的篦麻殘油被排光後發動機立馬磨損
你看汽油發動機預混油比例那麼稀還不是好好的!

网友C:
请测试一下油车用油比例,要真实的,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测试一下油车用油比例,要真实的,谢谢楼主

我這已有車友用完1:14自調油14公升了,給你參考,這位車友當初還問我比例應該是多少
他按著我說的比例下去調,跑起來OK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测试一下油车用油比例,要真实的,谢谢楼主

我這有車友使用1:14素油跑完14公升的油了,給你參考,另一位車友我讓他調到1:15,想當然爾是沒問題

网友D:
1:10的素油,配10%的硝基甲烷,气密性不是很好的OS50,航线非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的素油,配10%的硝基甲烷,气密性不是很好的OS50,航线非常正常。

讚一個!
把油調到1:16也就是一公升甲醇兌60CC篦麻油,然後硝基不要加了,試飛看看!恐怕你以後就不想買硝基了,哈哈!

楼主:
今天用三葉52燒1:20素油果然馬力強勁,加諧振管轉速可達13000轉!油針大約1.5圈,有點小富油,比起OS46排氣的味道較淡,我想是三葉發動機運轉工作溫度較OS46低,因為OS46排氣出來好像有燒焦味,本体外殼容易積膠質,總結就是兩者燒1:20素油都可以使用,特別是三葉52發動機特給力:loveliness:

网友E:
1比20的素油不知道油直能不能用,谁用过说说。

网友:
也是三叶52的,但是和固定翼的不一样。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比20的素油不知道油直能不能用,谁用过说说。

就等你測試了,如果你先前用15%成品油,估計主油針會鎖入幾格,副油針也會鎖入,飛看看力道如何,期待你的爽飛測試報告
這樣就有第一架油直使用1:20素油的測試報告了!

网友E:
不干试,还是你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干试,还是你来吧。

我已經試了很多次了!屢試不爽!

楼主(2012-02-22):
以往所謂的1:4素油篦麻油含量太多,簡直像蜂蜜一樣,對发動机的潤滑起到作用的同時卻給发動机帶來極大的阻力,篦麻油必須清如水才能在潤滑的同時不帶給发動机運转阻力,這樣才給力,汽缸和活塞間的細縫恐怕比頭髮還小吧!一次能夠含多少篦麻油在縫中呢?你給它這麼大量的篦麻油它不是立馬被排掉就是積在曲軸箱,積过多的篦麻油在曲軸箱內也形成運转阻力,所以不要再配1:4了!諸位自配油的模友們該醒醒了!

舉我的例子,我的油房化油器風門精度不佳,之前使用全合成系成品油卻發現風門開閉會有點不順,不是控上的油門扳機到那裏
油門舵機就把風門拉到那裏,後來換成自配油後,不管主副油針皆比使用全合成系15%硝基成品油還更鎖入,但是很妙的是風門竟然不卡了
可是我自配的素油卻是清清如水,與那全合成成品油相比,同樣是一公升但我的素油篦麻油体積含量可是少了快一半,你就可以明白篦麻油
潤滑性到底有多妙!

楼主:
1:20素油運转雷虎F-54发動机測試成功
因排氣管沒鎖好所以晃動很大就沒加到油門全開只以半速試運转,這发動机是向別人买兩手的,一拿到手發現外部本体無積碳,所以是使用合成系成品油
後來一直啟動不了,於是通知卖家,卖家說油針要退到3圈半,我只開到2圈難怪只能運转半秒鐘,对方說他試转转速可達11000转,我以1:20素油測試
油針3圈半高速果然就是11000转,我相信对方必定是使用含15%硝基之成品油測試,結果我1:20素油測試的結果最高速和卖家測試的結果相同,
這是我第一个四行程发動机,拿來做低比例篦麻油測試排氣篦麻油焦味濃烈,但是運转順暢沒問題,雖然沒有全程全油門測試,但是我相信結果必然是沒問題,
四行程发動机震動果然大,把自制发動机座震裂了,所以就不再測試了!

网友F:
1:16只有5.83%,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6只有5.83%,行不。

當然行了!離我最近的模友上个星期日才測試过油固飞行1:16素油
還嫌加速有奌慢,可見篦麻油阻力有多大!

网友F:
鼓足勇气,先用1:11试下18级车用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足勇气,先用1:11试下18级车用发动机

我看你還是直接配成1:16吧!一公升甲醇兌60毫升篦麻油
如果調整发動机有測溫枪搭配使用更好!
大不了富油奌跑便是!
跑过後請发表測試報告!謝謝!!

网友G:
别扯了,,,蓖麻油是不参与燃烧的,自配油积碳多就是因为润滑不足,积碳过多会造成发动机过度磨损,这就是为什么优质合成燃料没有积碳,引擎寿命长的原因
大不了富点油跑...富油连杆承受压力是成倍增长的,所以引擎调整状态贫油会过热拉缸富油一样会断连杆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合成燃料价格日益走低,不知道这么复古干什么,马力输出,引擎寿命综合考虑已经不算是昂贵奢侈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扯了,,,蓖麻油是不参与燃烧的,自配油积碳多就是因为润滑不足,积碳过多会造成发动机过度磨损,这就是为什么优质合成燃料没有积碳,引擎寿命长的原因
大不了富点油跑...富油连杆承受压力是成倍增长的,所以引擎 ...

这位兄台別那麼否定自配油,篦麻油的確不参与燃燒,積碳多並非潤滑不足,而是篦麻油在高溫中形成聚合物的最終產物就是積碳
我这種低比例篦麻油積碳少多了!如果潤滑不足老早先过热了!還會等我飞完一个起落才出狀況嗎?
我是說富奌油跑不是極度的富油,所以還不至於給連桿太多壓力,自配油調整的範圍較窄,我这種低比例篦麻油調整的範圍可以略大一奌
如果使用自配油極度富油來跑恐怕早就太富油熄火了,連跑都不給跑,連飞也不給飞,所以自配油放富油奌跑只能退几格主油針罷了!
無法退个一圈兩圈那麼富油:loveliness:
現在的成品油比起素油實在是价差太大,尤其与我这低比例篦麻油的素油相比价差更大,就算这種低比例篦麻油無法明顯延長发動机寿命
就算最多和成品油寿命相當,省下的价差亦足以买新发動机了!再說这種低比例素油也很給力,火头寿命也長,算一算性价比实在太划算,
只是諸多模友受到既有覌念的束縛,不敢大膽实驗,克服不了心魔,以至於無法体驗原來素油也这麼好用,看見汽油发動机的机油預混比例是1:50或1:100
卻不曾怀疑甲醇发動机比起汽油机更富油運转,難道潤滑油需要加这麼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度用1:14素油測試,按照昨天1:11素油的油針設定,發現天氣冷時剛著車時怠速易熄火,所以著車後必須再略開大油門或快速推拉油門將發動機達到工作溫度,待達工作溫度後油門反應以及高速低速都可以了,最高轉可達12000 ...

我试过感觉废气的温度是冷的~

楼主:
終於把发動机座黏好了,再度測試雷虎F-54四行程发動机,果然如我所估計的,用1:20素油,油門一直保持全開不掉转,真是好用的素油,給力又便宜

网友F:
今天试了4壶1:11的,第一壶很难启动,反复调油针,风门才启动。还好用,不知对发动机寿命是好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试了4壶1:11的,第一壶很难启动,反复调油针,风门才启动。还好用,不知对发动机寿命是好是坏。

恭喜你跨出第一步啊!如果沒有过热的話是沒問題的,你用手指沾奌成品油搓一搓,再沾你的素油搓一搓!你會发現黏度不同!

楼主:
「實踐是驗證真理的唯一方法」

网友:
跟朋友用1:15自配素油猛操车的飘过
本人1:10 94188,朋友K4。6

楼主(2012-03-31):
今天我这又有車友使用1:20自調油玩車成功

网友F:
我的hsp94188用1:11跑了2升了,好用,启动也容易。没必要再低了,也省不了多少钱。长沙99.7%甲醇5元1升,无色透明,可直接用。篦麻油18元500ml分析纯1瓶,配4升需330ml,共30元左右,够便宜了。在此感谢LZ,帮模友省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hsp94188用1:11跑了2升了,好用,启动也容易。没必要再低了,也省不了多少钱。长沙99.7%甲醇5元1升,无色透明,可直接用。篦麻油18元500ml分析纯1瓶,配4升需330ml,共30元左右,够便宜了。在此感谢LZ,帮模友省 ...

那裡!那裡!看你們降低篦麻油比例!油費省下來了!又給力好用!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其实玩車真的只需1:20的即可,我今天去買甲醇,買了四十公升,一公升4元!便宜!

网友:
真省钱呢

网友H:
最好做一下长期测试看看对引擎有没有磨损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做一下长期测试看看对引擎有没有磨损伤害

目前已經有人玩15級油車耗掉18公升(1:14),此數據還在增加當中!
相當於已經玩掉四公升成品油四桶半之多!
对方回报新发動机亦使用1:14素油磨合!

网友:
这帖在这许多卖成品油的商家会看不下去的,4升150元左右,比买K粉,毒P还厉害。坛子里商家掌柜,店小二还是有不少。赶快降价,少赚一点。

楼主:
貌似篦麻油膠質会凝固,等一个星期再飞行会发現每次去飞場飞第一桶机內油箱的油,會感到有奌小無力,声音也有奌怪,需先飞三五分鐘後力量和声音才正常,所以每次去飛場可能第一桶油先在地面用四分油門開度運转十分鐘排除膠質,除非你兩三天就飞一次

网友(2012-06-02):
引用 楼主:
貌似篦麻油膠質会凝固,等一个星期再飞行会发現每次去飞場飞第一桶机內油箱的油,會感到有奌小無力,声音也有奌怪,需先飞三五分鐘後力量和声音才正常,所以每次去飛場可能第一桶油先在地面用四分油門開度運转十分鐘排除膠 ...
确实是,等一个星期再发车第一次很难,2,3天就沒问题,一下就起动。
己跑6升1:11油了,比成品油节省米差不多200了,还跑4升省的米可买只新发动机了。

网友:
1:16飞老50 os发动机给力。已经8升了,稳定,干净。

楼主(2012-09-10):
航模最多用1:10即可,不必再調少篦麻油含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最多用1:10即可,不必再調少篦麻油含量了!

今天刚配了18%两升,15%的850毫升,配的同时心里也在嘀咕你所想到的问题,我首先是个摩托爱好者,从两冲到四冲汽油机都很会修理,早就问过自己为什么两冲汽油机只要1:25就行,进口两冲摩托很多都是1:50的,为什么甲醇燃油需要1:4这么多呢,难道蓖麻油润滑性能不行吗?一定要多才行吗?或者在高温下很希,一定要多才能润滑吗?疑问太多,所以一直还是保守的使用1:4,偶尔会用用15%的,看了你这帖子下面我要去更改比例了,呵呵。

今天仍然是充满疑问,所以上网搜索燃油配比的相关信息,刚好看到了你的帖子,原来竟然早有人提出此疑问,说心里话我想尽力站在你这边的论点上,虽然我用甲醇和蓖麻油都不要钱,(一个朋友在化工厂)可是每次看到排气管排出亮晶晶的多余蓖麻油,甚是可惜啊,毕竟我跟人家要点蓖麻油不像要甲醇那样随时可以去厂里用25升的原料桶装一桶回来,所以我也要节省蓖麻油啊。。。。。。

我是三个三叶发动机,一个28A2  一个带环的直升机32的  一个61的,都是两冲,28的大概一共飞过也就四升油,冷机气密很好,如果运转10分钟后,会变得很松。32的是朋友给的,比较久了,气密一般,还没排气管。61刚磨合过中速。

我准备用28A2这个来下手了,就先把百分之18的稀释一半好了,就成了百分之九的,嘿嘿。1:11先用用吧,希望真像你说的那样没事。

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说一个人对一台新国产发动机做了寿命测试,他用百分之三十硝基甲烷燃油从磨合开始一直持续让他在最高速运转直至损坏,在苛刻的环境中最后累计运行八十多个小时,并保守估计如果环境好的话保养得当,至少能用一百五十小时以上,咱们普通飞飞的,不会总是大油门,所以我也保守估计一下,飞个250小时应该不在话下,那么我们如果用1:20的燃油,最后会影响多少发动机的寿命呢?谁能做个测试,让他一直用到坏为止,看看用多少小时呢,嘿嘿

网友:
昨天去测试了一比十的素油,感觉爆*力比百分之二十的油强,必须关小主油针和副油针,副油针不到点一圈,主油针四分之三圈就是最高速。。。。。我感觉要这样进油量少了,会影响润滑,所以我感觉一比十已经是个极限,否则款能真的影响寿命了

楼主(2012-10-13):
我使用1:20的素油,寿命約30个320毫升油箱的燃料,相當短寿所以完全不行!
或許1:10是極限了!有此一说貌似曲轴銅套磨損过多那怕是汽缸壁和活塞
的壓縮足夠也不行,至於為何甲醇机润滑油必須多的原因我想可能是甲醇机壓縮比
比起汽油机大,它是靠壓縮強大來奌火的不像汽油机是靠正時火头固定通电奌火
所以活塞和汽缸壁间隙極小,如果和汽油机相比的話,所以潤滑油多可以起到補壓縮的作用
再加上曲軸連桿端是銅套而不是轴承所以潤滑油一定要多才行

网友:
我觉得还是保守点,用百分之十五的好

楼主(2012-12-30):
根據本地之自配素油专家的経驗
他说航模机用1:6.5的比例
至于车模机用1:10的比例

网友:
代替蓖麻油的好东西,TB上买的RC全合成润滑油.听说油里有防锈耐磨舔加剂.好象就是COOLPOWER成品油用的润滑油,尾气味道差不多.这下终于有蓖麻油代替品了.发动机和排气管都干净多了,另付上使用了20L自配油的发动机开缸检查.上图
这个润滑油不紧可以和甲醇完美融合,今天试了也可以和汽油融合,但是少许有些沉淀,估计是润滑油里的防锈耐磨添加剂不能和汽油很好融合,但放到BAJA上照样可以用,排气管喷出的尾气也是合成润滑油的烟味.最后一张图就是和汽油混合

楼主:
四行程勿使用純自配素油或者完全使用合成系成品油,若要使用請與成品油混合使用,最多以1:1体積比混合

楼主:
如果要使用合成潤滑油來取代篦麻油又不加入硝基甲烷的話,航模用可以兌1:5的比例,因為合成潤滑油的潤滑性沒有比篦麻油好
所以只能靠量大了!

楼主(2013-08-24):
最新報告:車模使用1:10   航模使用1:6

网友:
我的1比4,再加同体积的甲醇试试!!!

网友(2013-12-04):
深受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報告:車模使用1:10   航模使用1:6

为什么忽然配比变了啊。我航模一直用1:8,一个成色不怎么地的三叶烧了5 6升油一点事没有啊。。。就是被我摔坏了。。。怎么现在配比一下变的这么大啊。原来1:20都不行么???

网友:
学习帮顶,以后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