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飞一会儿自动消失。

楼主(2011-12-29):
去飞450开始的时候金鱼尾明显,感度降低也一样,收油后检查也找不到什么原因,就继续飞,谁知道飞了一会儿金鱼尾却自动消失,好几次都是这样,原因可能 在哪里呢?

网友A:
陀螺仪本身

网友B:
飞一会后电池电压降低,金鱼尾消失,这是感度稍高的原因。

网友C:
我遇到过,是大桨甲紧了,松一点就行了。你试下吧。

网友D:
应该是尾桨夹轴承坏了

网友E:
陀螺仪对电池的电压敏感,请问lz是什么陀螺?

网友F:
尾巴慢速擺能 (就像金魚擺尾的速度), 是机械性問題, 調陀螺仪感度沒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