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伺服电机当主轴的吗,怎么样

楼主(2011-12-30):
RT  效果怎么样, 可否攻丝?

OK,谢谢大家。已经得到答 案了,用伺服当然好了,用全套伺服当主轴。
国外高端加工中心貌似都是伺服主轴。
又可以精确调节转速,正反转。又可以精确控制角度。

网友A:
同问,想用15N/M的2.3KW1500转的伺服做主轴电机,直驱,作分度头的定位力距是不是够?分度铣槽用的。毕竟要5000多元啊,问清楚了再下手。

网友:
分度精度能够吗

网友:
mon 就有用伺 服做主轴。

网友:
伺服做主轴不错的,就是成本高

网友:
38电机  也是伺服电机 也能做主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想用15N/M的2.3KW1500转的伺服做主轴电机,直驱,作分度头的定位力距是不是够?分度铣槽用的。毕竟要5000多元啊,问清楚了再下手。

有那么高吗,全新国产2.6kw伺服一套也没那么高啊,也就半价,最多多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高吗,全新国产2.6kw伺服一套也没那么高啊,也就半价,最多多一点点。

他说的可能是加上卡盘轴承座什么,5000差不多。

网友:
做主轴可以   用来分度就难说了,调参数也是门技术活

网友D:
我都备齐了,就想这么做呢.1KW的伺服.一台0635A小手扳车改台数控.呵呵.

网友E:
henhao

不错,,,本坛用伺服做主轴电机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备齐了,就想这么做呢.1KW的伺服.一台0635A小手扳车改台数控.呵呵.

开个贴来点过程图片呗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本坛用伺服做主轴电机的大有人在

没见有人发过啊  图片,视频,数据了什么的...

网友:
只是用电机来做主轴的,多的是,38电机就是个例子。
如果用全套伺服来做主轴,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啊,价格很高哦
攻丝,未必就必须用伺服,一般电机+攻丝头,攻丝也是可以的,进退自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不是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501&highlight=%2Bmon

Mon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可能是加上卡盘轴承座什么,5000差不多。

广数的DAP03主轴伺服驱动tb就要5800一个啊,,还不算伺服电机了

网友:
用伺服电机做主轴控制部分太麻烦了,成本也高不如用变频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