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相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2-30):
这相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GoPro發表第二代HD Hero 2攝影機

GoPro Hero2 搭載了1100萬畫素的感光元件,使用了比一代還要快兩倍的影像處理器,能夠以 90 度、127 度、170 度三種角度錄下 1080p、16:9 的高畫質影片,還可以每秒十張的速度拍下1100萬畫素的相片,更驚人的是其防水深度可達約60米。

GoPro Hero2 搭載了1100萬畫素的感光元件,使用了比一代還要快兩倍的影像處理器,能夠以 90 度、127 度、170 度三種角度錄下 1080p、16:9 的高畫質影片,還可以每秒十張的速度拍下1100萬畫素的相片,更驚人的是其防水深度可達約60米。分別有戶外運動版、賽車運動版及衝浪版可以選擇,各售價約為300元美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GoPro 預計在今年冬天推出 WiFi BacPac 以及 Wi-Fi Remote,如此一來消費者就可以遠距控制最多50台 GoPro 相機,使用 GoPro App 來預覽瀏覽照片或是控制相機,還可以將照片影片即時放上網與大家分享。
GoPro HERO2 規格 ■1100萬畫素感光元件 ■f/2.8 定焦玻璃鏡頭 ■可選擇以 90 度、127 度、170 度來錄影 ■可錄製 1080p、16:9 FullHD 影片 ■可以每秒十張拍下1100萬畫素的相片 ■3.5mm的外接立體聲麥克風輸入 ■Mini-HDMI 埠 ■Composite Out 複合式輸出孔 ■使用SD/SDHC 記憶卡 ■使用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可使用USB線充電以及傳輸
GoPro HERO2 戶外運動版

网友:
听说水货很多,不知哪个商家是正规的

网友:
暂时大陆没有设代理呢,所有应该没有行货。。。

网友:
那是1代。。。。。
仔细看镜头下面

网友:
都是水货,没有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