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小步进电机的选择 很头疼啊。

楼主(2011-12-30):
最近想做个小车。能带载2公斤 爬坡30度。 需要用到42这样的小步近。可是又不能用加长的。因为没有地方放了。

搜索了半天TB 有35 39 42的减速步进。0.6NM的也只有42的1:10减速的 能达到这个扭距 可是速度只有20圈/分钟=3秒/圈 距离我的要求2秒/圈比较大。如果勉强使用。那速度够坑爹的啊。而且整体性能就打折扣了。当然有1:30的。扭距很大。速度却更慢6圈/分钟

想问下坛子里的朋友。还有什么电机能满足我的要求? 不要普通步进电机了。太热了,扭距基本也低,42普通的一般就0.2NM

网友A:
电机高速就可以了。42上1000转也是很容易的,关键是你的驱动器要搭配好。

网友B:
做动力源选什么步进啊,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么
随便选点小型减速电机都比你这个好用啊

网友:
小直流伺服+减速器,或者减速电机。如果需要比较高的控制程度就选小直流伺服电机+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动力源选什么步进啊,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么
随便选点小型减速电机都比你这个好用啊

不是的。不单是简单的动力驱动源。而是有单片机精确控制速度和位移的小车。

网友C:
你选择普通电机不可以吗?动力足还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高速就可以了。42上1000转也是很容易的,关键是你的驱动器要搭配好。

要高速就要加电压。加了电压。发热这个头疼问题就来了。如果我能忍受发热的问题。普通42步进的热量我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普通电机不可以吗?动力足还体积小

如果是简单的遥控模型,普通无刷都可以满足。问题是。需要精确定位的。

网友:
那就很麻烦了。 还要精确停止 还要少发热。。 还要高扭矩。。。还爬坡30度。。 打滑的话 步进电机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简单的遥控模型,普通无刷都可以满足。问题是。需要精确定位的。

车用的有感无刷可以,但要有相应的闭环控制系统,也可用无感无刷或有刷自己配栅盘做闭环
如果跑的时间比定位的时间少很多的话也可以用小步进,提高驱动电压,半流的时候半的更低就是了

网友:
要不就增大电流,加强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