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轴的要用一样的电机,为什么力壁都要一样长短呢 ...
为什么多轴的要用一样的电机,为什么力壁都要一样长短呢。

楼主(2011-12-30):
设想如果其中一个力臂改短,
电机
换大点,可行吗, 好处是,看清楚姿态,把短的管子看成是头,

网友A:
为了和谐

网友B:
嗯 和谐号

网友C:
可以,但是稳定性会打折扣!

网友D:
恐怕不行。如果配的合适,自转没有问题了,但是前后左右的俯仰就不对了。现在的飞控,比如dji和xa的,好像支持不同的长短臂,但是电机要一样。

网友E:
一下增加12个变量,小小的单片机程序更难编了。

网友F: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G:
如果变动不大的话,好的飞控是会自稳的,便如MK的倒会,但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