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玩具船无法调速~~求助

楼主(2011-12-30):
双桨的玩具遥控船,无法控制速度,无法转弯,猜测无法调速所致。
根据电路板,画了个图:

现象
1)测得GND与A、B两点电压,能随遥控器油门,从0~VCC变化
2)没有示波器,用逻辑探测仪测A、B两点,能看到PWM占空比随油门变化
3)测马达两端电压,无论油门多大,直接到VCC

问题:
1)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另请教:
2)二极管D1、D2的作用是什么?
3)电容C17,C18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最大可能是Q7、Q6击穿,所以马达相当于直接到电源。D1、D2、C17、C18都是用来吸收马达的反电动势的,保护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Q7、Q6击穿,所以马达相当于直接到电源。D1、D2、C17、C18都是用来吸收马达的反电动势的,保护MOS管的。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MOS,DS间单向能读值500左右,给G充电后DS导通~这样是否说明MOS管是好的

网友:
玩具船的电机就是简单的转和不转啊。转弯也是靠一边转一边不转来实现的。想控制速度最简单的就是换个有刷电调接电机,然后再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舵。

网友B:
兄或可尝试:

*) 用镊子或其它金属物短路A 或 B点到GND。如果对应的马达停转,则MOSFET是好的。

*) 短路PWM输入端到GND。若对应马达停转,则整个信号路径是好的。

*) 尝试大幅度减小R26\R27阻值,比如 10K --> 470Ω,减小20倍。原因是R26\R27与栅极电容Ciss(功率MOSFET常高达数千pF)构成的时间常数 τ 太大,低电平期间Q4\Q5截止,Ciss上的电压完全靠R26\R27泄放,阻值过大会使得泄放缓慢,以至于还没泄放完,高电平又来了,MOSFET一直导通。

*) 降低VCC电压至5V或以下。如果变得可以调速了,则说明Q6 Q7 的开启电压比较低(这是好事)但与G控制电压不匹配,G过高,导致一直导通。尝试在A、B点加入对地电阻,与R25 R28 构成分压,以匹配MOSFET的开启电压。
如果此法奏效,仍然建议减小R26\R27,可加快切换斜率,提高效率,减小非全速状态时MOSFET的发热。

当然,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A、B两点的波形,立刻一目了然,不必费如上那么多周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用镊子或其它金属物短路A 或 B点到GND。如果对应的马达停转,则MOSFET是好的。

*) 短路PWM输入端到GND。若对应马达停转,则整个信号路径是好的。

*) 尝试大幅度减小R26\R27阻值,比如 10K --> 470Ω,减 ...

谢谢兄弟~回去试试
也想过接地电阻太大,电流过小,使得MOS管放电过慢,导致常通……但无法解释之前是好的,莫非MOS管极间电容会变化了?
而且两路电机出现同样情况,但PWM信号似乎是好的,故觉得颇为蹊跷
没有示波器~~确实挺虐:)

网友C:
如果两个操纵杆在中立位置时电机能够停转,则 MOS管都是好的。你这个情况确实很蹊跷。整个系统,发射机,接收机,ESC,电机,电池;有那个被你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个操纵杆在中立位置时电机能够停转,则 MOS管都是好的。你这个情况确实很蹊跷。整个系统,发射机,接收机,ESC,电机,电池;有那个被你改过吗?

没有改过呢,遥控器不动(两个操纵杆在中立位置),电机确实不转~~
就是一上油门,只会全速向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左右两路同时出现此问题,而舵杆中立又能停车,所以可以排除MOS,及驱动的线路故障。所以我先知道遥控器,船的电源等有什麽改变,因为这些能(有可能)影响两路的状态。你曾说在推杆时“GND与A、B两点电压,能随遥控器油门,从0~VCC变化”,那么电机是在哪个点开始转动的?大约的 V 值?

网友C:
感觉是在发射机上,仔细研究一下发射机电路吧。动一个杆几个电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在发射机上,仔细研究一下发射机电路吧。动一个杆几个电机转?

新年好,谢谢大家帮助
把MOS弄下来,再焊上去,接上电机……似乎好了(可惜原因还是不明),能感到马达转速随油门,方向变化,回头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