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实生活中 这么多电器用的都是有刷电机而不是无 ...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 这么多电器用的都是有刷电机而不是无刷?

楼主(2011-12-30):
无刷电刷 因为功率大速度快广受各位航空海模高手等使用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优点 为什么不应用到生活的电器中?
据我所知 目前我知道电脑CPU风扇 硬盘
电机
也是无刷电机构成的
那么要是一般的风扇用无刷电机这样不是更快风力更强吗?

网友A:
一般的风扇难道不是无刷电机么?

网友B:
LZ只知道无刷功率大,却不知道无刷整套成本高很多。。。。。

网友C:
落地扇、台扇、抽油烟机、电磁炉、微波炉、洗衣机、冰箱、吸湿机、空调的电机是无刷的
电吹风,洗尘机、豆浆机的电机是有刷的
看来是无刷电机多

网友D:
现在的电瓶车90%都是无刷的

网友E:
无刷成本高

网友F:
有些抵挡接近淘汰的家电当然是不会升级了,,,,空调,冰箱。洗衣机,新型号的基本都是无刷的。。。。去年卖的洗衣机还大个标签写着“无刷电机保用10年”!

网友G:
电瓶车 也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