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斜盘舵机问题

楼主(2011-12-30):
炸了几次以后斜盘
舵机
有一点虚位 是DS410M,在给指令的时候就不准确了,比如我给一个升降,就连副翼都一起动,推油门或者打方向的时候飞机也会歪 是我调机太差还是说受斜盘舵机影响了。 斜盘舵机出现虚位是没救了还是通过换齿可以解决?如果换260斜盘舵机的话需要换侧板吗?我是亚托sport的机身

网友A:
如果不是用于比赛,舵机有一点虚位是没有影响的, 我的MD933也有一点,但是一般3D动作可以轻松完成!给一个升降,就连副翼都一起动一般都是串舵的多,多练练模拟!!1

网友B:
有点虚位没太大问题,好好感觉一下操作控时的小动作修正速度。

网友C:
换260mg支持,很给力,再也不用担心斜盘舵机了呵呵,不过要换上侧板,稍微麻烦些,不过冬天飞的少了,正好可以换好,开春爽飞

网友D:
自已挫侧板

网友E:
450的斜盘舵机确实不好选择,要么凑合用便宜的要么上260.

网友F:
用260得换侧板

网友G:
260MG除了TG450其他机机都要换侧板。。。。。450的舵机不好选择,不过现在国产的很不错,售后也方便,支持115MG,价格也比260贵不了多少,但至少坏了配件问题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