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S和AHRS-SV2有何区别

楼主(2011-12-30):
AHRS-S和AHRS-SV2有何区别

楼主:
希望XA给个权威的答复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AHRS-S 与 AHRS-S V2
使用的陀螺不太一样
AHRS-S的陀螺最大角速度为300度/s AHRS-S V2 为440度/秒
AHRS-S V2的陀螺抗震性能也不太一样,AHRS-S 的减震需要4个比较高的减震海绵,而AHRS-S V2则相对简单,一片简单的3M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