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機A軸減速比疑問

楼主(2011-12-30):
一般的雕刻機減速比大概都用多少?
我機架送去加工了,有空檔我先設計A軸

网友A:
这个你上淘宝问问卖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減速比有很多種,想問問哪種適合
我想聽聽有作過第四軸朋友的意見

网友B:
等答 案 一同学习

网友C:
这个没什么太大要求,理论上是越大越好,但是变比太大了就会很慢,最好可以被360整除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原來是360這個關鍵
瞭解,那我就往60的倍數去找了

网友D:
转帖 :
谐波减速是靠一个柔轮和硬轮咬和传动减速的,精度比较高,回差比较小。
A轴用谐波减速倒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谐波减速比一般比较大,我这个是1:100。转起来很慢,A轴间断运动还行,要是连续运动会把速度拖下来。
A轴减速比 10-30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