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XX 2612v 三轴不起作用

楼主(2011-12-30):
已将飞行模式开关调整到 wk位置,三轴不起作用,不能自动修正,但是使用控 控制
舵机
无任何问题。开关反向也试过,不起作用。灵敏度从关闭-全开都试过,求教高人是否需要设置其他。
本人还有一个2614v,使用正常。设置也参照过2614v

楼主:
有木有高人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
唉。都没有人帮忙。

网友A:
 可能烧了!

网友B:
给个提示,今天我飞CP也突然发觉3轴几乎不工作了。
怎么调感度值都没有用。
然后发现,原来控(2801)上的AUX2/GYRO打到了1位置。切换到0重新开控和机,一切正常。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C:
我的2610V出过一次这样问题!我甚至怀疑了自己的RP
最后拆来拔去的。一通乱整莫名其妙就好了。以后再也没有此现象。看来华科尔的电子设备稳定性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