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电源模块,求答 案

楼主(2011-12-30):
今天去拍高速路大桥,两边都是百米深的库区啊,心惊肉跳了一把
拔了电源模块到飞控的信号线,从第一次出现这个现象到这次是第七次进入二级保护模式

关键点:
1、软件里我是关闭了电源管理模式的。
2、拔了电源模块到飞控的信号线,只留正负极,按道理说这个时候电源模块只算是个UBEC。

问题:飞控是如何判断进入二级保护模式的???

网友:
楼主说话真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乍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仔细一琢磨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楼主更新固件的时候有没有先恢复默认。

网友:
楼主是如何判断飞控进入二级保护状态的?如果拔掉连接电源模块和主控上X1通道的三线舵机接口,是不应该进入二级保护的。此时电源模块只是UBEC。

网友:
楼主,LED灯咋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模块5V 3A输出线断开白线,只留红黑线,然后插到飞控上的X1通道,昨天四块电一切正常,今天第一块电上去两分多钟就发现动力下降,知道又中招了,马上满油门,机身稳定下降地面,距离较远,没看清灯是咋闪的,下来后电池单体空载电压还在3。93V左右。前几天出现过六次这样的情况,前面几次5V 3A的线还没断开白线。没搞明白,信号线都断开了,飞控是如何判断电压然后进入二级保护模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距离有点远,正对头,没看到灯咋闪的

网友:
没这么神奇,你现在飞一下,看看灯不就知道答 案了,你飞机又不在我们身边

网友:
好像看天书...功力不够,,,
学习,

楼主:
今天就这地方飞的,这是前段时间的视频,不尽人意,打算重拍,今天第一块电池起来,打算先沿高速直飞一段然后飞到水面上空来一个由远及近的镜头,幸好在走完直线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要是等到我飞到水面上开始二级保护,那就尸体都没了。

网友:
开始也被电源模块困扰,从调参软件中关闭低电压保护后一直爽飞。关注...

网友:
我也遇到和樓主一樣的問題。在地面燈正常閃姿態模式
起飛馬上變成一直閃紅燈(估計是電壓二級保護啟動)
油門打到底也只飛上1米,馬上降落
是什麼問題?請DJI說明一下

楼主:
自我纠错一下:昨天把WKM重新装到六轴上,一切飞行正常,唯一缺点就是稳定性和四轴比起来逊色不少,但没出现动力下降的现象。现在分析的原因是:四轴动力不足,悬停及爬升已经接近极限值,在航线过程中电调进入保护模式,逐步降低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