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UTABA 72M系列遥控器和H飞控FPV的朋友请注意

楼主(2011-12-30):
使用FUTABA 72M系列遥控器和H飞控FPV的朋友请注意
在发射天线离飞控过近时可能造成H飞控失控
后果是电机失控旋转,舵机抖舵
有可能造成伤害
我也是一手拿控一手拿飞机是发生的,还好当时拿着机头,螺旋桨旋转后飞机拿的还算稳,才没伤到
请大家务必注意

网友:
一定的注意

网友:
与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也是一手拿控一手持机准备升空时出现失控,但已经推上去的油门会停转,两只手臂最大距离平伸就正常启动了~

楼主:
看来干扰还是存在的
无论哪种干扰,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测的。。。
各位还是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逼了~~本年度最高科技啊~~  用棍子就可以遥控飞机

网友:
确实有干扰,前两天帮朋友调试四轴,电机总是老是偶尔抽风,总认为有外部干扰,把飞控板做了屏蔽也没用,后来无意间接收天线碰了一下机架电机就转了,换2.4g就好了

网友:
 牛,天线指挥

网友:
别离太近就行~半米以上吧 ~

网友:
啊 ,这个演示结果好吓人!干扰失控是最可怕的,要是在天上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瞎飞了。最近大家都在谈安全问题,你的实验无疑给我们上了一课。
   看来玩儿遥控模型、飞机、飞行物都有失控的可能,或者说都遇到过各种失控现象,因此难免不出现多种意外。一是要避免到人口密集地区飞行,这点我是要好好检讨的,再有就是要选择相对安全的载机,这里我指的是飞机坠落时对地面的威胁程度。我倒是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假使你远离人群,可你的飞机如果被干扰失控了,它那时可就不长眼了,说不定向着人口密集的方向飞去。因此,载机的选择尤为重要,一架后置螺旋桨的飞机,头部做好了比较软的防撞措施,一是保护了飞机上的设备,二是减小了对地面的人和物的伤害。当然,很好的设备也是作为飞行的安全保障之一,不过,这是比较被动地选择。眼下我对飞翼的性能不能说有什么深的了解,但是,对其安全性我还是觉得不错的,而好小子我就更是情有独钟了,它的撞击程度我亲身领教过了 。借你的帖子我感言了几句,说得太多了,见谅啊

网友B:
远离人群,尤其是老程,你老在禁飞区飞,这点要注意了!希望你能给模友起点带头示范作用

网友:
恐怖,还好已经换31a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离人群,尤其是老程,你老在禁飞区飞,这点要注意了!希望你能给模友起点带头示范作用

呵呵,的确我是在反省了,大家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以后要向大自然进军,远离城市!感谢你的忠告。

网友:
这个问题存在,目前只发现FUTABA的72M PCM接收机上有。以前曾经有过讨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2075
由于原因难找所以一直没有下文,也是个潜在的缺 陷,不过只发现Futaba的72MPCM接收有这情况,而且天线接近接收机30cm左右以内才会出现,所以很少见。

网友:
不一定是飞控失控,也可能是接收机失控,我有个哥们,他用的是天地飞8,72MHz,遥控器距离接收近的时候,舵机抖舵,电机启动,建议进一步测试。

网友C:
应该是接收机近距离信号阻塞造成的。应该和飞控没有关系。

网友:
还是把飞控放到铝箔包裹的盒子里,接地。。才靠谱~~ 空中遇到带主动雷达的飞行器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接收机近距离信号阻塞造成的。应该和飞控没有关系。

也很有可能

网友:
去掉飞控,舵机电调直接连接收机,好像没这现象

网友D:
干扰飞控出现死机,OSD字符消失,画面黑屏,看门狗重启,时钟复位~

网友:
正常的干扰

网友:
JR72M PCM也有同样情况

网友:
几米,我前天炸的凤凰1.37好像也是失控了

网友:
JR上天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都是隐患啊,要避免,大家一起想办法

楼主:
上天后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飞控出现死机,OSD字符消失,画面黑屏,看门狗重启,时钟复位~

什么飞控?

网友:
从视频上看好像动作和天线的移动方向有关联,莫非是传说中的多普勒效应?楼主把飞控拆下来,飞机上只用接收机看看有没有类似现象?

网友(2012-03-30):
顶,我们后辈都用的是2.4g的了,本来想买10c的,最后还是买了t8fg。以后飞电直爽

楼主的飞翼做的好简洁哦,蒙一下皮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E:
我现在H飞控和用72M遥控器(FF9、10C都试过),在低空和相对固定距离经常出现载机瞬间失控返航,典型症状是突然载机自己扭头要返航,晃晃悠悠前行。本人怀疑是接收机受场地干扰失控(PCM\PPM都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H飞控和用72M遥控器(FF9、10C都试过),在低空和相对固定距离经常出现载机瞬间失控返航,典型症状是突然载机自己扭头要返航,晃晃悠悠前行。本人怀疑是接收机受场地干扰失控(PCM\PPM都试过)。

我的和我的一样 前天也是这个情况载机瞬间失控返航(也是FF9)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飞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和我的一样 前天也是这个情况载机瞬间失控返航(也是FF9)

加个电容能解决吗?

网友:
我用原装接收 没问题 用日冠二次变频免晶体 会出现抖舵 电机自转 间歇性的 打开hold也转 吓人啊 干脆全换原装接收了 没出过问题

网友G(2012-10-02):
果然危险啊

网友H: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