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关于 新西达 30a 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论坛收了两个新西达30a 电调 油门推到底不动 达到最高转速以后
电机
会慢慢停转 收油 再加油 还可以飞 表量全油门电流 19a 推力850 电机是xxd 2212 1400 配8060桨 用两个新西达30a的电调 都是这样情况 用好盈40a 没有问题 是电调有问题还是设置不对啊

网友:
是用的天6 2代的控吧

网友A:
油门行程没有设好吧

楼主:
换好盈40a电调 没有问题 啊 和油门行程有关系吗 楼上的怎么知道我用的天六二? 和控有关系?

网友B(2012-04-06):
 你取消电池保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