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不锈钢器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12-30):
想加工中间的那个凸台,高为1mm,中间孔直径为3mm,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专用的加工工具除外啊

网友:
45度车刀“靠”出来!

网友:
这个也太复杂了吧,外圆内圆端面加钻孔啊,没有十分高超的车床加工手艺估计做不了

网友:
先打好孔,然后45度刀架好后再逆时针转个15到20度并锁紧。然后用内侧刀尖从边缘Z进1mm再往X中间车。。。。。。

楼主:
看来还是有难度啊!

网友:
等高手说法!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一刀车外圆,一车端面,一刀钩凹环,钻中孔,然后刀尖过心,反转车中间的凸起,切下。钻扁心孔

网友:
电磁阀。
开牙才是你的难题。
买一个吧。

网友:
这个车床,应该还好做的吧

网友:
明显的就是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