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电路板,给飞机做了个脚架(有图)

楼主(2011-12-30):
前几天切熄火降落一下,AB胶粘的脚架又开裂了,于是乎做了一副绿色环保脚架。

网友:
建议脚架底部应该加个拉筋。要不暴力降落会变形吧,可以在两块绿电路板中间钻孔,用钢丝或者耐磨的线连起来。

楼主:
好建议,谢谢。

不错,回头再加固下。

网友:
装个弹簧更好

网友:
这脚架拉风~!

网友:
 好像重了点哦

楼主:
重量应该是在50-60克之间

之前的那个脚架重量达到了100克。

网友:
金钢不坏之脚

网友:
实用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