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伟力V911起飞往左偏

楼主(2011-12-30):
本人是菜鸟,所以对航模的认识少之又少,请大家赐教。
前天买了个伟力V911,看上去挺好的,但是起飞时老往左偏,不稳定,在室内没法玩。到了室外,又不知道是不是风的关系,在空中飞机老是不稳定。请大家给一点意见!

网友:
起飞左偏正常,你看看脚架左边都是垫高的,就是为了缓解左偏,飞起来就好了,正常飞起来没风推好油门就应该停住不动的(有微微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阁下玩过V911吗?

网友B:
正常,亚托100X都是斜飞的

网友C:
只是起飞的时候左偏嘛.你就打右副翼平衡吧..
一直左偏你就要微调或者调整副翼拉杆长度.
室内不好飞.你先降低舵量试试..调整拉杆到舵机臂上和轴芯最近的孔.还有遥控上的小舵量..
先调整好飞机.练习好悬停

网友:
原帖由
dgztjlxgy
于 2011-12-30 23:00 发表
请问阁下玩过V911吗?
相比其他飞机,基本上没玩过,才玩过百来趟

网友D:
我没玩过911,
我也不知道基本所有小电直悬停都是斜着的,
我更不知道小电直只要果断起飞后基本都是不会乱跑的
当然,室内飞飞航线啥的应该不算玩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