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V2旋翼头怎么最低成本改成SPORT的旋翼头?

楼主(2011-12-31):
貌似两款旋翼头基本就是中联和浆夹的区别,能不能直接换上SPORT的浆夹加中联啊。。。不想买一套。。太贵了。。

网友A:
直接装上去 什么都不用换 一样飞

网友B:
spoort好玩吗?

网友C:
在你的旋翼头上写上“SPORT”
成本够低了吧~
而且全世界仅此一款~

网友D:
换个中联,换横轴,球头换长的,就一模一样了

网友E:
换了就后悔 SP的中联和大桨夹根本没有V2的耐炸

网友F:
SP横轴长51MM,V2横轴41MM,V2的旋翼头球头也短,耐炸。

网友G:
什么都不用换 最低成本

楼主:
只是觉得SPORT好看些,自稳好一点。。看来经过大家的建议。还是不换了。。

网友H:
没有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