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云石机切割合金铝板

楼主(2011-12-31):
想做个十字坐标平台,买了块10毫米厚的铝板,网上查没人敢用云石机切割。我仔细观察了锯片结构按道理应该可以,实践证明也是如此。切割时一定要注意有牢固的靠尺,并且铝板要固定可靠,并选用40T全新锯片,锯路尽可能小,进给速度要慢。

切割过程中无论是机械还是材料发热量都很小,道理很简单,因为铝板不同于木材,基本上就是切割面与刀具接触,没有其他摩擦力产生。个人感觉切割阻力不是很大,比切割质量较好的高密度板略大一些,远远小于切割同等厚度的石材。再有就是切割深度尽可能的深,这样由于锯片受力方向是向下的,所以不用对云石机施加太大的压力,相对比较安全,只要缓慢匀速进给就行,中途停车再次启动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再说一下,本人使用的是40T(齿)×1.5毫米的薄锯片,切削量很小,装修级的30T锯片最好别用,锯路太宽(3毫米)阻力应该是很大的。如非万不得已(如切槽)尽可能的不要切两刀,因为切槽时刀具浮在工件表面,所以必须对切割机施加较大的力才行。

开始

开始

切完一块

切完一块

切槽

切槽

刀具

刀具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网友:
用哪种镶嵌的铜铝有色金属切割片最好。

网友:
看铝材有点软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软,当然了,比铁软,软的铝更难切,不容易排屑而且容易产生刀前积瘤,再有材料过软扎刀是很危险的!!这是3004锰铝合金防锈铝板,有一定的硬度且不可弯曲。

网友:
硬铝才能这么割 ,软的会塞牙缝。

网友:
肯定可以切的,选哪种齿密的,进刀量小

网友:
    早就用过的路过。

网友:
我用砂轮切割片下料

网友:
危险动作

网友:
震动大不!!!速度咋样 效果看着还可以!!

网友:
云石机反装一下,变为台锯,有可能更安全有效

网友:
早用过,且一直这样在用

网友:
嘿嘿,我还下过18mm厚的钢板。

网友:
办法很实用,走刀速度慢点就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
嘿嘿 ,很不错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