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EP550传动用X5的单向轴承

楼主(2011-12-31):
初衷是不再让550折翼 ,已经厌烦19T单向爆裂打滑,550一度尘封!
要点:上车床加大61T主齿内径为装X5单向座,把X5的单向轴承敲出反过来装入单向座,改用X5的主轴,因为加了2个大齿原机的轴已经太短了。用好盈车用0.8模数的19T齿代换原机的19T单向,2级传动的轴用450的主轴自行切割,换掉2级传动的下面2个轴承用5*10*4的法兰边轴承代换,加装2级传动的下轴承座。
上图

网友:
劲到不得了,老鸡焕发青春活力

网友:
难得见到550

网友:
非常欣賞 LZ 的 DIY 精神

當年X5的研發評估就是 Babby Watts 以改裝一級傳動的 Hurricane 550 來測試設計的

楼主:
银狐也来了 ,银狐出套板改装件吧,这样碳版425也能用了!当初也考虑过装X5的大齿盘,那样结构破坏太大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狐也来了 ,银狐出套板改装件吧,这样碳版425也能用了!当初也考虑过装X5的大齿盘,那样结构破坏太大放弃了!

这样改成本很高啊!X5的单向组和主轴都不便宜,还要从新做加长轴!425碳纤用户比较少,做起来不是很划算!

楼主:
呵呵,只要侧板有其他的好办,侧板打孔定位麻烦点

网友:
能不能改550用X5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