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1-12-31):
ebar,一直用着很爽,今天换了一套斜盘舵机,发现几个问题:
1,在设置卡里的中立点调节菜单里,每当我设置好数值使摇臂水平了之后,我按下确定再推出菜单,结果舵机摇臂又跳到另外一个角度。设置非常麻烦。
2,三只933插在接收机上形成一致,放在ebar上面,升降舵行程很大,螺距舵机行程较小,总之非常不一致
3,接电自检之后,不管我动斜盘舵机的任意一个,只有斜盘有动作,尾巴就跟着动,尾巴越收越紧,直到顶死尾波箱。,出现这种情况之后,试飞,尾巴慢速飘。

我是按照说明书调整的。中立点都是0了

网友:
丢了····· 在买一个ebar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我也遇到过,是设置不完整导致。简单说就是e8 没有储存好数据,就被强行退出了。只要回复原厂设置,再设置一遍就好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邱还是很尽职尽责的,我支持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有MB了,牛逼了

楼主:
按照小邱的解释重设了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
有条件换舵机试试把,933 的兼容问题之前确实也不少,本身E8 是严格要求要使用标准数码的舵机。试试看是否受舵机影响

楼主:
换回以前的模拟舵机 ,斜盘好了
但是每次动总距,尾巴就跟着动一下,而且动的方向正好是补偿的方向,我的控里面没有设置尾巴补偿啊

网友:
尾巴没有关系,系统运算就是这样的,我们的都会啊,正常。看来确实是933 舵机的问题啊,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 最近在纠结65MG还是K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