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航拍晃动

楼主(2011-12-31):
自己改了简单脚架和云台没上舵机,直接固定死角度的
今天第一次装上相机试飞,飞机晃动的厉害,但不是震动
从相机里看影片,没有震动和波纹,只是画面在晃,和飞机是一起晃的。
请问是不是飞机重量增加了一斤多,油门和螺距曲线要重新搭配?
还是什么高频低频引起的

网友:
航载机自身的不稳定性。。。这样低频的晃动,只能用增稳云台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别人也是一样的设备却很平稳,我这就是飞机在晃,导致画面晃
我试着提高油门曲线

楼主:
把相机卸下来,飞机基本没什么晃动
看来还是重量的原因

网友:
以前用过450和500,重了后对飞机的稳定性影响是很大的。有一次用450挂相机,一阵不算大的横风过来,飞机猛晃象喝高了一样炸机了。

楼主:
视频来了,大家分析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4MTIwODQ4/v.swf

如果机子没问题,就是避震没有做好,没有隔掉机震,或者把机震放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航拍脚架拆掉了,换回平常的脚架飞,一切正常
把航拍脚架装上,不安装相机架,轻微晃动
相机再装上,晃动如视频中
基本就是晃动随重量的增加而增加

网友:
其实每台机子都会有振动的,正常脚太短看不出来,当用航拍架时,就看得比较明显了……避震是个系统是工程,慢慢调

网友:
楼主的飞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有副翼可加长副翼连杆长度试试,无副翼就简单了,在负重的前提下,请重新调整3轴陀螺上的副翼和升降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