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定速器疑问~~~已解决,更新维修图片~~~1月1日700N 3GX完工,更新布线图片~~~~~

楼主(2011-12-31):
正在装配700N 3GX,尚未完工,并升级了1.2版本固件。看到宣传上说1.2版本具备定速缓启功能,请问这是个神马功能?加电测试并未发现油门舵机动作有何不同。另外,发现3GX上的GOV指示灯并不像以前的G600定速器那样感应到磁铁灯就熄灭,而是一直亮着,是就这么设计的还是我的定速传感器坏了?

第二个问题已解决。既然是和G600相同的硬件设计,感应到磁铁后就应该熄灯,不熄灯必定是有问题。GOV接口共有三个插针,分别对应地线、电源和信号,用表量了一下,电源对地是5.8V,信号对地是3.3V,发现当信号线电压为5.8V时(即和电源短接)灯灭。看来故障在于感应器探头,拆下发现黑色地线虚焊,哈哈哈哈,给他一烙铁,搞定!

黑色地线看上去没事,实际已经虚焊了

黑色地线看上去没事,实际已经虚焊了

此等弱智问题怎能难倒我等资深专业DIY人士?

此等弱智问题怎能难倒我等资深专业DIY人士?

十秒搞定,再给穿上件黄色小衣服

十秒搞定,再给穿上件黄色小衣服

M1的齿轮

M1的齿轮

网友:
和G600一样用。
但我没在电机上试过。

网友A:
同样正设定速呢,望楼主分享一下在软件中及在控上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正设定速呢,望楼主分享一下在软件中及在控上的设定

不知你用的什么控,我的是10C,用软件设置定速时利用这个窗口可以很直观的设置转速,10C定速设为78.5%的时候发动机转速正好是16000rpm

网友A:
我用DX8,也在这个界面设置了转速。那就不用进入控上的定速菜单设置了?控上的菜单还是inh呢

网友B:
用3001做定速油门约等于没有定速

网友:
人家是3003

网友:
至少上个925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01做定速油门约等于没有定速

小罗好,在这里正好有机会和高手探讨一下。
这只3003是我故意用在油门上的,我的另一架700N油门舵机用的是S9254,我的目的就是要验证一下油门舵机是否必须要由相对昂贵的数字高速舵机来担任。
我们知道,发动机是一个线性系统,也就是说转速相对节气门开度的变化要有一个滞后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与发动机的功率、负载大小都有关系,就像开车,我可以瞬间把油门踩到低,但车辆的速度是慢慢上去的,往往需要几十秒才能达到最高速度。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大多数模友为了追求更好的油门响应,往往在油门上(特别是装了定速器)使用高速的数字舵机,但忽略了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远远赶不上高速舵机的变化速度这个事实,就像开车过程中我快速频繁的踩/松油门,车速是基本不变的(超跑除外)。而像S3003这种廉价的模拟舵机能否胜任油门舵机的角色,正是我这次验证的主要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DX8,也在这个界面设置了转速。那就不用进入控上的定速菜单设置了?控上的菜单还是inh呢

这个界面只是一个计算器,根据遥控的设置和实际的传动比来计算主旋翼的转速,还是需要在控上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罗好,在这里正好有机会和高手探讨一下。
这只3003是我故意用在油门上的,我的另一架700N油门舵机用的是S9254,我的目的就是要验证一下油门舵机是否必须要由相对昂贵的数字高速舵机来担任。
我们知道,发动机是 ...

化油器的最快响应时间OS的是0.14秒,比这个速度更快的,就无效了.所以只要速度低于0.14秒的舵机,油门都能马上反应出来,超过了,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数字舵机的精度高,所以油门反映就会很直接.模拟舵机就没有这个精度了,定速器相当于陀螺仪,对油门不停修正,你可以把模拟舵机去做锁尾,但是结果是过高的修正频率导致舵机提前下课,同时由于舵机精度不够,锁尾效果变差,放在定速上面,会觉得转速不稳定,定速效果变差,你可以试试先用3003,飞一段时间后,换610舵机或者其他数码舵机,感受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油器的最快响应时间OS的是0.14秒,比这个速度更快的,就无效了.所以只要速度低于0.14秒的舵机,油门都能马上反应出来,超过了,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数字舵机的精度高,所以油门反映就会很直接.模拟舵机就没有这个精度了, ...

谢谢关注!
您提到的0.14秒最快响应时间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油门响应速度和所带的负载有很大关系,比如700机常用的原厂桨有690D、690D3G和700F3C的,F3C的比690D重很多,转动惯量也就大很多,这两副桨搭配同一台发动机,油门响应肯定不一样,即使同一副桨处于不同桨距时油门响应也不尽相同。说的不对的地方恳请指正。

网友:
3003舵机是不支持定速仪的

楼主:
楼上的,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2012-05-21):
我帮你解释正确答 案是:g600定速只是支持数码舵机。

网友:
3gx也是如此

网友:
应该是舵机反应时间加发动机反应时间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