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 三轴板子没反应了

楼主(2011-12-31):
新买的板子 接入24V10A 的开关电源 脱机用手控板操作步进
电机
突然所有的灯全灭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连上并口线以后有一个灯亮 是怎么回事儿啊 ???? 大侠们帮忙啊 小弟先拜谢

楼主:
急死我了 卖家好像正在忙 电话没接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难道是反了的原因?

网友B:
先查防反接二极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C:
如果灯亮着 突然灭了 估计不可能是接反
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元件出问题吧

网友D:
看看原件,有没有鼓泡变形的,看看电路板,有没有高温烧痕!

网友E:
几线的控制器?之前没通过电呢吧?步进接线检查过了吗

网友F:
肯定是步进电机短路!查查哪个芯片!

网友G:
上圖最實際!

网友H:
呵呵,我也烧过,找商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