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陀螺仪的AVCS是什么功能啊?

楼主(2011-12-31):
各位大侠,陀螺仪的AVCS是什么功能啊?最近感觉陀螺仪锁不住尾,想换陀螺仪,看中一款乐迪的GY100,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2013-07-14):
你用的是天地飞吧,avcs模式可以分别设置 普通 特技 锁定 三种模式下的感度,普通模式就是统一的感度,不管你用那种飞行模式都是一个感度!

网友:
AVCS好像是一种向量控制锁尾模式,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玩固定翼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