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好小子1000空机配什么好?

楼主(2011-12-31):
飘飘好小子1000空机配什么好?

网友A:
2208KV1500 3S  7060
2208KV1800 3S  7035
2212KV1400 3S  7060
2212KV1750 3S  7035
2208KV2600 2S  7035
2212KV2100 2S  70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KV1500 3S  7060
2208KV1800 3S  7035
2212KV1400 3S  7060
2212KV1750 3S  7035
2208KV2600 2S  7035
2212KV2100 2S  7060

网友:
2208   2600的不错  速度慢才是关键

网友:
速度慢还用那么高转速的电机?
2208 kV1500配APC 7*4E~7*6E是相当合适的。

网友:
用2200 3S的电池的话 配什么动力好

网友:
用2200电池就不是飘飘了,是石头。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 飞的,很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