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轴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1-12-31):
主轴由110v直流
电机
改为1.5kw水冷,加装了A轴,遇到一个情况:打开变频器,主轴不转,A轴在转!!!关掉主轴,让程式空跑则正常,请教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A:
接地+屏蔽
具体怎么弄 楼下说

网友B:
变频器单接一个带滤波器的电源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又没有单线的对刀线接在主轴上?

网友C:
还有这问题

楼主:
对啊,真的很奇怪的情况,只有对A轴影响,因为开了主轴,主轴不转,A轴在转,把A轴设置打叉,又恢复正常......

网友D:
估计是MACH3设置问题了

网友E:
全部屏蔽线,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藤椅 正解,在变频器电源前加了滤波器,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