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求教!处女飞行前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12-31):
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飞机。正在调试阶段。
我的电动
滑翔机
,方向舵手柄向左,方向舵向右偏转,这样正确吗?
按我的理解,手柄向左,方向舵应该左偏,这样飞机才能左转向,我的理解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嗯,你的理解是对的,通道反向

网友B:
在遥控器上将功能开关上所对应的通道开关向上打就可以了,就是反向动作。

网友C:
当你与滑翔机面向同一方向时,这是正确的。如果滑翔机头面向你时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