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j版与RD731如何对频啊,求救啊…………忘高人搭救 ...
dsx7 j版与RD731如何对频啊,求救啊…………忘高人搭救……

楼主(2011-12-31):
如题,现在手上有一套JR DSX7的控和731接收一个,关键时候不知道如何对频,求教……忘高人搭救……

网友A:
对频线插到接收上。。。通电。然后按住控后面的灯。开控

楼主:
LS大哥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还能比这个更详细吗?

网友C:
1.先不开控、不接动力电池,将电调插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throttle,接收机上了前3个字母THR);
2.将对码线插头插入接收机的电池通道(battery);
3.给电调接上电池;
4.按住发射机背面的透明按钮不放,同时开控,然后再放开透明按钮,此时接受机指示灯会闪动;
5.接收机不闪后拔下对码,对码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复试了试,还是对不上……求解,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D(2012-05-07):
靠,我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