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和平衡扩充板的使用问题!麻烦用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多 ...
A6和平衡扩充板的使用问题!麻烦用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多谢。

楼主(2011-12-31):
众所周知,A6是六路独立平衡充,不需要插
电池
的主输出线,只需要平衡头插上就可以,但是A6搭配这个平衡扩冲版,电池上的主输出线T头要不要插到充电板上啊,商家说需要,我这没插上去都用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有没有用过的魔友解答一下呀
!多谢。

网友A:
 不要这个东西的!

网友B:
非的要用这个,A6的话板子和电池都只插平衡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C:
 a6用并冲太慢了吧,最大5a,冲3s的最多3组,而且还有一半的端口没办法用,自己焊根线就可以了。3s一分3,2根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6s1200电池,7A冲两块,20分钟搞定。充电器,平衡头接口一点也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