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 关于多轴动力与起飞重量配比

楼主(2011-12-31):
现在装了台多轴,油门推到60%左右离地,到70%左右才能飞离地面效应,这样的动力会不会不够?
会不会不安全? 我就怕风大了 动力不够给吹翻了。
想问下油门推到多少起飞比较合适? 最大安全起飞重量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如果飞机俯仰向前飞,倾角30度,那么动力等于的2/根号3=1.15倍;45度,动力需要等于重力的1.414倍。以上只是理论值。建议最大总推力(满油门)在2倍重力(起飞重量)以上。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我在一开始的零件采购的时候就选了一款最大推力在1公斤左右的电机,现在装完总重量接近两公斤,4个电机应该能产生4公斤的推力,但是为什么结果70%油门才能飞起来呢? 我现在估计是电流上升的同时电压下降导致转速也下降了,最大升力小于4公斤了。 而测试推力的时候只有一个电机,电压掉的没那么厉害。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一下,在飞行器刚离地时电机产生了多大的升力?我觉得应该是小于飞行器重量的,因为部分额外的升力来源于地面效应。

网友B:
可以,油门和推力不是完全线性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