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郁闷的这段路!!

楼主(2011-12-31):
1.2A   8欧的步进电机 买了5个 230元   拿回来测试210元的三轴驱动板    结果烧掉了
最终结论 电机内阻太大用不了  驱动器烧了    400多块没了
我要带两个孩子干半个月的家教钱啊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林大夫前辈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
下个月的家教钱 又要没了

网友:
你咋就这么倒霉呢
前期还是了解太少啊

网友:
失败是成功**,跌倒了再爬起来,错了再改,改了再犯嘛。

网友:
论坛里讨论了这么多的3V3A步进,楼主都不看吗?
另外,1.2A   8欧的步进电机如果是57的,5个230元,从性价比来说有点小贵了

网友A:
叶工强烈不建议新手玩三轴一体驱动器的,一烧可能就是全烧,单个便宜,风险也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1.2A   8欧的步进电机 买了5个 230元   拿回来测试210元的三轴驱动板    结果烧掉了
最终结论 电机内阻太大用不了  驱动器烧了    400多块没了
我要带两个孩子干半个月的家教钱啊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

你知道不知道林大夫有个让一个JS赚钱还有人负责,还是让很多JS赚钱没人管你的理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其他原因吧, 内阻大, 电流会小, 不应该烧啊.

记得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叶工强烈不建议新手玩三轴一体驱动器的,一烧可能就是全烧,单个便宜,风险也低。

单轴的他几个都接好一起通电,一样烧

网友:
新手路过  听了害怕 不敢玩了 烧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轴的他几个都接好一起通电,一样烧

可以就买(拿)一个做实验嘛,新手最忌一起上。
一个步进 + 一个驱动器 + 一个脉冲器,便宜啊

叶工一直建议新手用脉冲器(便宜)来调试,不要用软件。脱机调试多爽、多方便啊!

网友:
一个3V3A步进,50左右,6560、6064、3977之类驱动器,50~100元,脉冲器40~150,这样200元就可以实验测试雕刻机了。
实验成功后想升级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板,上软件,就心里有底了。

叶工以前啥都不懂,慢慢摸索出来这方案,最经济、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其他原因吧, 内阻大, 电流会小, 不应该烧啊.

记得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搜一下

我也这么认为。那为什么还会烧呢?什么原因?

网友:
我第一次调mach3接口板,限位开关怎么都设置不好,调来调去,烧了2个笔记本USB口,好在是个旧笔记本
我现在接触的步进都是独立驱动器,公司退下来的,比较便宜那种

网友:
我要买86电机,要配什么驱动,便宜又好使

网友:
便宜没好货,旧货更没保证, 烧多几次后发现成本比新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