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锂电池充电的知识

楼主(2011-12-31):
关于手机锂电池充电的知识-----有点长,有兴趣的了解下!!!
目前的手机基本上所配电池都是锂离子电池,所以我下面所讲的是针对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知识。镍氢电池有所不同,这里不谈。
  一、基本概念:
  1、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3.7V(3.6V),充电截止电压4.2V(4.1V,根据电芯的厂牌有不同的设计)。(锂离子电芯规范的说法是:锂离子二次电池)
  2、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1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
  (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mAh,0.01C就是10mA。)当然,规范的表示方式是0.01C5A,我这里简化了。
  3、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邮电部行业标准YD/T998-1999也是这样规定的,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另外,国标规定了充电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是说即使还没有达到0.01C,8小时到了,也认为充电结束。(质量没问题的电池,都应在8小时内达到0.01C,质量不好的电池,等下去也无意义),
  4、怎样区别电池是4.1V还是4.2V:消费者是无法区分的,这要看电芯生产厂家的产品规格书。有些牌子的电芯是4.1V和4.2V通用的,比如A&TB(东芝),国内厂家基本是4.2V,但也有例外,比如天津力神是4.1V(但目前也是按4.2V了)。
  5、把4.1V的电芯充电到4.2V会怎么样:会使电池容量提高,感觉很好用,待机时间增加,但会减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原来500次,减少到300次。同样道理,把4.2V的电芯过充,也会减短寿命。锂离子电芯是很娇嫩的。
  6、既然电池内有保护板,我们是否就可以放心了呢:不是,因为保护板的截止参数是4.35V(这还是好的,差的要4.4到4.5V),保护板是应付万一的,假如每次都过充,电池也会很快衰减的。
  7、多大的充电电流算是合适的:理论上越小对电池越有好处。但你总不能为了一块电池充电等3天吧。国标规定的低倍率充电是0.2C(仲裁充电制式),还以上面的1000mAh容量的电池为例,就是200mA,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出这只电池5个多小时可以充饱。(容量mAh=电流mA×时间h)
  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鉴定锂电容量,是以1C的高倍率充电,以0.2C的低倍率放电,以时间计算出容量值,试验次数5次,有1次容量达到试验结束。(就是有5次机会,如果第一次试验就合格了,后面的4次不做)检测之前允许有一次预循环,就是以1C恒流充电至4.2V即停止,而没有后面的恒压到0.01C的过程,更没有14小时。
  8、锂离子电池能承受多大的充电电流:厂家试验时可以很高,但国标高倍率规定为1C,还以上面的电池为例,1个多小时即可充满。这么大的充电电流,电池能承受吗?对于目前的锂离子电芯,是小意思而已。
  目前没有对充电器的国家标准,所执行的是邮电部行业标准YD/T998 1999/2,里面规定了充电器的电流不得大于1C。
  9、寿命是怎样规定的:简单说是指电池经过N次1C充、1C放电后,容量下降到70%,此时的N就是寿命。并不是说300次还可以用,301次就不能用了。国标规定寿命不得小于300次。我们平时使用的条件没有检测时这么严酷,寿命会更长。
  说了这么多概念(不要烦,还有很多没说),终于可以说充电器了。那么目前市场长的充电器情况是怎样的呢?
  二、充电器的种类和质量状况,使用建议。
  1、直充,直接插在手机上的那种,有人喜欢叫旅充,我们习惯叫“火牛”。这种充电器随手机有配,原装的质量都不错,突出的是即充即用,所以充电电流设计都较大(严格地说是手机所控制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短。有些手机充满后有涓流补电,有些手机充满后即截止,等下去也徒劳。看了上面的概念你应该知道,是正常的,而且不用再傻乎乎地等14小时了。
  对于直充的充电效果,还要看手机,因为充电控制电路在手机上,其截止电压有一定的离散性,我实际测量同一批次同一型号的手机基本在4.09V至4.21V之间。就是说如果4.09V截止了,还没充满,不是最理想的容量,再继续充一段时间可能会更饱些。但不要忘了,即使有涓流补电的手机,就像4.09和4.21的充电电压的差别一样,手机的涓流补电电流也有一定的离散性,如果补电电流大了,就变成充电了,10几个小时,对电池也是有损害的,我曾遇到许多电池在手机上充坏的现象,原装电也有,品牌电也有。假如充坏了电池,造成漏液等,还有可能损坏手机,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想补电,应控制在2小时以内,并不要超过8小时。
  我的看法是,锂电很娇气,充饱够用即可。每次少用几小时但多用半年,和每次多用几小时但少用半年,自己衡量吧。
  但原装直充也有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一批手机中所配的直充故障率高的现象。还好,故障是无电压,如果是高电压,好看了。
  市面上还有大量非原装的火牛,质量好的没问题,质量差的你自己可以想象,因为你是一端插在220V的交流电上,另一端在手机上……所以以我个人观点,不建议用非原装的火牛。(至少原装的出了事有给你背锅的)
  2、座充,是有两个槽位,前面可放手机,后面放电池的,需要和火牛配合使用。原装的座充质量较好,许多具有“智能”,有些牌子的基本上能做到恒流恒压的充电过程,并在充电结束后有一个涓流补电的过程。有些牌子的虽然没有做到恒流恒压的过程,但电流电压等参数控制准确,也是不错的。
  所谓智能,其实很简单,例如MOTOROLA的电池,内部有一个芯片(只读存储器ROM),固化了一些编码,电池插入充电器后,充电器读出编码,就知道是何种电池,执行相应的充电过程,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同型号,不同容量,供应不同地区,甚至于配不同牌子电芯的,编码都不同),
  打个简单的比喻,我喊1,你们就按第一方案执行,我喊2,你们就按第二方案执行,我什么都不喊,或我喊3但事先没和你们约定好,就拒绝执行,现象就是充电器红灯闪烁,不能充电(在手机上就显示非认可电池)。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有单片机CPU控制。
  “智能”还体现在另外一些方面,就是电池的NTC(热敏电阻)和标准电阻,不同的电池由不同的标准电阻与充电器构成回路,来决定充电电流的大小,而在充电电流决定后,又根据不同的环境温度,由热敏电阻和充电器构成另外的回路来调整充电电流的大小。(有些电池只有热阻,有些电池只有标阻,而有些电池两个都有。)
  例如某型号的电池,薄电和厚电的容量不同,最佳的充电电流也应该不同,因此这两只电池的标准电阻是不同的,这样充电器就“知道”为薄电给多大的充电电流,为厚电给多大的充电电流。其实主动权还在电池一方,充电器只不过和电池构成了个回路而已。
  同样道理,当充电温度变化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与充电器构成回路来调整充电电流大小,保护电池,避免过热。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电池上和座充的电池槽位有一排五金接触片了吧。
  智能“不过如此”。
  当然,同时你也知道一个合格的电池应该做到什么了吧?有时候不能全靠充电器,电池做的不好,充电器也发挥不了作用。目前许多国产电池将NTC用普通电阻代替以降低成本,失去了电流调整的作用,还有设计选材不合理等等,这是题外话,先按下不表。(也有道理,看下去就清楚了)
  原装座充的涓流补电电流一般控制的比较准,但在充电器转为绿灯后补电2小时即足够了。还是这个原则,对于锂电,达到电芯应该达到的容量够用即可,多充无益。压榨锂电就要付出寿命,偶尔几次14小时可能不会损坏电池,但习惯这样就不好了。
  说完了原装座充,该说市场上的品牌座充了。
  可以肯定地说,市场上的品牌座充的充电过程没有一个是严格遵循:恒流、恒压的充电过程的(有的话请告诉我,我去买)。它们大概可分为几类:
  A、恒压,不涓流补电:电池充到4.2V即截止,遇到这种座充,你等14小时是骗自己。因虽然到了4.2V,但已经截止了,没有一个涓流的过程,没有充饱。
  为了充饱,有些设计就来损的,把截止电压改到4.25V以上,更有人设计干脆等电池的保护板截止。如此电池充的很饱,你也一定会对此座充满意,但你的电池寿命已经减少了。用此充电器是过充,不用等14小时也很好用。
  B、恒压,用固定涓流补电:算有良心的设计,比上面有改进了,充到4.2V截止,用一个固定的电阻“漏”些电流出来,这个涓流因是固定的,插上电池就有,永远不会停止。据我测量一般在30至50mA左右。用这种充电器,刚转绿灯时没充饱,继续补电2小时左右比较理想,但涓流偏大了,继续充14小时对电池没好处。
  C、恒压,所谓的智能脉冲型:电池充到4.2V截止,然后用脉冲电流涓流补电。这种是所谓的高档型,设计思路很好,但可惜的是产品不争气,一致性不好,就是说你买到手的也许好也许坏。我测量有缺点的是:脉冲电流太大50至100mA,脉冲过密,相当于充电了。又贵,如此还不如用B。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座充为追求火牛直充的快速效果,设计的充电电流偏高,接近1C,对于这种座充,虽然没有违反行业标准,但也不能一概以“座充是小电流慢充”一个概念来认识。不过我不建议使用这种座充。
  上面只是概括,还有为了追求“充电效果”,搞“过充加涓流补电”、“过充加脉冲”、“快速加过充加补电”的。他们需要的是给使用者留一个很好的印象,等用户的电池不行了,基本不会怪罪充电器,顶多骂一句:破电池,才用半年!
  选座充的简单方法:
  物理外观等方面不说了,只说电方面。
  选座充,最好有一个数字万用表,把空电池插入充电,串入万用表量充电电流,在250至350mA范围内比较合适,等充电器转绿灯后,马上拿下电池量电压,在4.15至4.20之间比较正常,转绿灯后再串入万用表观察电流,在30至50mA范围内比较合适。如能选出这样的国产座充,包你使用没问题,何必花冤枉钱买原装的呢?当然我是说国产中符合标准的,合格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
  品牌座充基本没有智能,那一排五金接触片,除正负极外,其余的都是摆着让你看的(个别有一个热敏电阻的接触端有用)。但了解了原装座充智能的实现方法,对智能也不用太神秘太追求了。
  (现在知道上面说的有些电池为什么要简化材料了吧?)
  产品参数都有一定的离散性,有些品牌座充截止电压超过4.2V,但只要不超过4.25V,是允许有一定误差的,对电池有影响,但影响不大。(我测量过MOTOROLA原装的,最高的有4.23V)
  三、旅行充
  我说的旅行充指的是放上一只电池,直接插入交流电源充电的那种,不要和直接插手机充电的火牛混淆。
  旅行充的特点是使用方便,不必象座充那样准备两样东西。即使出问题也不会殃及手机。
  旅行充简单地说就是把火牛和座充的电池充电部份合为一体。早期的旅行充电源部份只是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容易出故障也不安全。目前的旅行充基本都是开关电源了,稳定性不错(当然也要看牌子)。我随机抽查测试过5只GD93旅行充,三天三夜一直插在交流电源上,电池充满了就再换上空的,连续长时间工作没一只出问题。当然,我这里没问题不代表你不会出问题,用户使用时应在充电完毕后把旅充从交流电拔下。
  有些旅充上标有智能、CPU控制,那是厂家的事,不要相信。
  按照选择座充的几点选择旅充,没有智能又有什么关系呢?国产的也很好用。当然我是说国产中符合标准的,合格的产品。
  不想再多说了。充电器真是五花八门,我还没将仿原装的、不合格的包括进去。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牌子,不同的时期,情况不同,大家的概念不可一成不变。
  特别是,市场上每月成百万只的不合格充电器实际上都到了消费者手中,这些充电器使用不当极易损坏电池,比如说充电14小时等等。
  我的建议是:对于原装直充,充满加2小时;对于国产直充,不用;对于原装座充,随便(但也不能太随便);对于国产座充,充满加2小时,对于国产旅行充,充满加1小时。国产指符合标准的合格品。以上只是建议,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总之没必要充电14小时,即使新电池,只要是锂电,也没有所谓的“激活”的概念,这另外说。

网友:
有保护板的啊,怕什么,只要不是山寨的

网友:
呵,“沙发”请详细看第6条。

网友:
发错地方了~~这个应该发到手机论坛去

网友:
这种电池。我们用不着滴。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没发错地方,好好学习凡是锂电池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
Ctrl+C  --> Ctrl+V

网友(2012-02-01):
码字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得真详细哦,辛苦了!

网友:
标题

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