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m FMS P51的电池位置,最好有图片

楼主(2011-12-31):
正在装机,但不知电池放哪个位置合适

网友:
机舱内部有一个放电池的位置吧,就在驾驶舱下面!

网友:
你这老麻雀还提这问题

网友:
老款的就在座舱下,装好电池正合适。

网友A:
我的是新版~~4S2200电池直接顶到鸡头,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新版~~4S2200电池直接顶到鸡头,刚好

我也是新版的,不过电池要竖放,横放的话会前后有一定的空间,还会在里面晃动!

网友:
谁家买的问谁家,不会错

网友:
-_-! 动作蛮快的

楼主:
学习了,多谢了,等我装完了再说,根据重心来定吧

网友:
插电池的地方你直接插到底,用全力!不要担心,它可以承受得了!

头重要好飞很多!

网友(2012-11-19):
学习了,好答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