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几款25LV用的气弹簧

楼主(2011-12-31):
另外恳请版主大人高抬贵手,表删帖,此乃菜鸟求助贴,非广告贴,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47902553这种气弹簧60KG的,能用在25LV上吗

网友:
拆下机头,称重譬如30kg,那就买2根10kg的

网友:
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可以问问fjb老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35&extra=&highlight=%2Bfjb&page=1

网友A:
一定要加吗?想听听加气弹簧的理由,那位师傅科普一下。

网友:
你如果用这个60KG的气弹簧和没有差不多。加气弹簧目的时抵销主轴的自重,减小步进电机的单方向的负荷,这个铣床主轴部分30多公斤,加两个15KG的气弹簧正好。

网友:
我也想听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加吗?想听听加气弹簧的理由,那位师傅科普一下。

这种问题也拿来问?
别玩这个了,你不是那块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轿车的   我用的 是 富康的 很好 耐用

网友:
8楼砖家,为什么不可以问,你不愿意说,我也没问你!这个坛子你来干什么的!
这里的气氛本来很好的,你这砖家来干什么

网友:
富康的好像一般是380N的,这个要根据Z轴移动的部件总重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也拿来问?
别玩这个了,你不是那块料

多几个你这样的人,这论坛得关门大吉!

网友:
平衡机头的重量,就可以减少对Z轴驱动力的要求

网友C:
好像z轴是用自重消回差的,,,,,,加气弹簧后,,,考虑消回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z轴是用自重消回差的,,,,,,加气弹簧后,,,考虑消回差
如果气弹簧弹力大于机头自重和摩擦力,就可以做到无回差。

网友(2013-02-20):
同求啊,有恒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