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XA提个建议,提高RE飞控的开放程度

楼主(2011-12-31):
既然RE飞控实行的是低价策略,不如在以前的LINK 1.0通讯协议上增加一些获取传感器数值,和控制飞行器动作的命令。这样既可以占领中低端飞控市场,又可以提高玩家DIY的自由度,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而且-P飞控的LINK协议和-S RE的不同,也不会造成泄密的问题。希望XA可以考虑。

网友:
估计要阉割一部分性能和P级拉开

网友:
必须要支持wifi-link,不能学微软那套,非pro、advance不可,现在re已经不支持GPS了。

楼主:
我是觉得,RE已经和-P拉开差距了。首先是价格上面的,这个价格,就不敢带好的航拍设备呀。其次,就是心理上面的,说到底RE还是旧货,没有新货用着爽。既然XA回收老的-S飞控,就是要榨干每一块板子的价值,用老飞控来冲击中低端市场。既然为了榨干价值,为何不榨得更彻底一些呢?其实wifi-link自己可以做呀 link接口本来就是一个串口,找个串口wifi接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link协议全面放开的话,貌似任何厂商都可以做兼容的fc或者ahrs。这样就会有直升机的fc,或者视觉定高定点的ahrs。还可以有潜水艇fc,漂移车fc。当然,还要看xa的fc和ahrs之间的link协议有没有做到抽象硬件无关。

楼主:
ahrs和fc之间的数据传输不是通过link口完成的,不是一个协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hrs和fc之间的数据传输不是通过link口完成的,不是一个协议吧

恩,用port口。port口的协议公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