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900 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1-12-31):
我的陀螺仪是KDS900的  我装上了用遥控打飞向舵 为什么尾躲机只有一点点反映啊   是哪里还要设置还有陀螺仪有问题,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动作 。

网友:
还没设好吧

网友:
不知道 这位仁兄的 尾舵机形成 设定的是多少的行程??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用设置盒看看参数,

楼主:
请问那位大哥能告诉我下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可能是行程问题,没用过KDS900,你需要看看说明书怎么设置行程。

网友A:
感度加高,没有感度的时候尾巴动都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加高,没有感度的时候尾巴动都不动的。
正解,有可能感度通道插错了